请教拨码盘在PLC中如何应用

楼主(2003-07-30):
请教拨码盘在PLC中如何应用,我是一个新手,请各位大侠指教一下四位BCD拨码盘在PLC编程中如何实现数据的交换。 谢谢!

网友A:
三菱有读取BCD码\显示BIN专用指令, 按照手册上接线正确, 一句程序就可以搞定.

网友B:
用BIN指令读进来,然后用MOV指令运算就行了.

网友C(2007-10-19):
请教两个拨码盘怎样读取数据?

网友D:
每个数字四个二进位,两个数字8位,接入DI卡;
进入PLC就是两位十六进码或bcd码

网友E(2010-02-22):
如果运用拨码控制一物体动作,运用西门子PLC怎样编程?

网友F:
它只是用开关量输入一串数字而已。最好要有数码管显示出这些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