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单片机??

楼主(2003-07-30):
PLC与单片机,他们哪个较好?故障率呢??哪个较实用???多谢了!!

网友A:
这位仁兄对这个可能不了解了,PLC实际是多个单片机的集合体,并通过一些程序来实现不懂电脑的人来进行简单的操作,而单片机则需要你去精通电子技术和电脑技术,用一个个的集成电路芯片来组装成一个控制器,并同时要设计一些电脑程序,比PLC要复杂多啦!老兄,那很难的。

网友B:
单片机可是便宜多了,1只CPU才8块钱(比如最常用的Atmel的89c51),这还是零售价,买多了还可以便宜。

网友C:
PLC可以组成更复杂的系统,可以用比较简单的编程实现较复杂的控制,呵呵,当然大洋也是大大地需要。单片机的体积更小,易于与其他机械组成小型的自动系统,成本也低,就是用起来复杂些。

网友D:
我干单片机多年了,再看plc简单多了。单片机的软件设计比较复杂, 电子知识要过关,设计的产品才能运行。还要自己做线路板,会protel吗? plc相对简单多了,还是做plc吧。这样收效可能明显些。

网友E: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 我认为:   大型控制系统用PLC,小型则用单片机。不过,现在没有定论的,一个大系统由N个小系统组成,各有优势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