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实现USB接口转RS232接口使笔记本电脑与设备实现正常通讯

楼主(2003-07-30):
请教各位大侠: 我有一台笔记本电脑,没有RS232串行通讯口(9针),只有USB接口。买了一条USB转RS232 串行通讯口的转换线,可以连接MODEM上网,但是用转换线连接其他设备时(使用设备提供的数据线),却连接不上,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USB接口转RS232的办法?亲请各位赐教学生不胜感激!!!!!!!

网友A(2003-03-20):
没有好办法!我们部门出现类似问题,后来是重新换笔记本电脑。 HP OMINIBOOK 6100不错。就是软驱太娇嫩了。

网友B:
忠心感谢HUZZ: 我在想生产笔记本的厂商因该想到USB转RSR232过度的问题(兼容问题),希望大家共同探讨。谢谢!!!!!!!!!!!

网友C:
应该有办法的,最近我用过BSB转RSR232的线与PLC通信。很好,不过笔记本和线是别人的。我也正打算买一根,经你以说我的考虑考虑,谢谢你,如果有好方法请大家探讨。

网友D:
你用的是什么PLC,是西门子的吗?是的话有软件补丁的,可到西门子网站下载。

网友B:
楼上各位高工: 我想是不是有的共控设备在实际的通信中,需要握手信号,而USB转RS232线的握手信号是空的,造成互相认为通讯没有准备好而收发。或者是有的设备生产厂商把自己设备通讯口的收发调换接我们暂且称反接所造成的连机不成功。请大家斧正!!!!

网友E:
可以是可以通讯的,我以前边接过的,但现在这根转换线掉了,不知道哪有的买。

网友F:
我刚买了一根还可以,用在西门子PLC和手提电脑上,谁要我广州给你捎一根

网友G:
我买了一根和GE 各种PLC通讯都没问题

网友G:
我刚买了一根还可以,用在欧姆龙PLC和手提电脑上,没有问题

网友C:
不知楼上各位的线是从何处购买的。我也很想买一根。

网友H:
我的本本也只有USB接口,能转换R485吗?

网友G:
请问那里有得卖?谢谢!

网友I:
松下PLC也存在这样的问题,程序死活就是传不下去。

网友B:
USB-RS32C的数据线可以在电脑配件市场买到,价格不贵几十元一根,带驱动程序。

网友C:
好便宜那。我刚买了一根150元波特率9600,使用麻烦。

网友J:
由于USB转RS232时属于软件接口,对一些PLC或工控机没有用 可以用PCMCIA转接RS232口。

网友K(2003-07-21):
为方便工业自动化编程、调试人员的需要,解决工程技术人员实际问题,捷通科技采用新技术开发可模拟出接近真实的RS-232通讯口的USB/RS232转换器……DDM-USB/RS232,经我们实际使用,目前可以支持直接连接如下PLC使用的电缆(根本不用再购买专用的USB编程电缆了,你当然还可以用于其他用途了): 1、三菱FX系列:SC09; 2、富士NB系列:NN-CNV3; 3、富士F系列,例如F55专用编程控制电缆; 4、欧姆龙Cxx、CQM、CPM、C200等:FS-CIF02或者自制的RS-232电缆(支持CPT、CX 编程软件); 5、西门子S7-200系列:PC/PPI电缆(支持19.2 Kbps); 6、西门子S7-300、S7-400 PLC 系列:PC Adapter 电缆; (支持MPI/PROFIBUS-DP 19.2 Kbps,但操作系统需为 WIN2000 Professional版) 7、日本KEYENCE: RS232电缆; 8、捷通JTDDMX组态软件; ……………………不断添加中! 详情请见http://www.jtplc.com/DDMXX/DDMUSB.asp

网友L:
USB转RS232接口,三菱FX2N能识别吗?

网友K:
三菱FX2N PLC 当然可以识别!请见上面所列! 原理: 普通USB 转RS232模拟并不完全。它们丢掉了很多握手信息,并且驱动程序也不完善! DDM-USB/RS232转换器采用软硬兼施的方式: 与外部RS232设备打交道采用专用ASIC芯片,完成外部标准RS-232C到转换器内专用芯片的数据信息; 然后配合性能优秀的USB驱动程序将ASIC中所有数据、握手信息与虚拟 RS-232串口交换信息。故比较真实的模拟RS-232C。因此,完成PLC编程电缆的连接是易如反掌的! 举例:对于西门子S7-300的 PC Adapter 编程电缆,它需要的RS-232接口信息很多,普通USB to RS232根本就不行,而DDM-USB/RS232可十分简单、稳定的通过PC Adapter 编程电缆与S7-3152dp的MPI、PROFIBUS-DP接口通讯。 限于条件,我们没有对市面上所有PLC进行测试,但并不表示不支持其他PLC。由上面所列PLC种类,基本可看出市面上普通USB to RS232很多不支持PLC的DDM-USB/RS232均支持!我们也欢迎使用DDM-USB/RS232的网友反馈信息给我们或者大家、其目的是消除USB给你的工作带来的不便! 详情请见http://www.jtplc.com/DDMXX/DDMUSB.asp

网友M:
用USB转换成串口与PLC进行通讯没有问题,我的笔记本电脑就没有串口,后在卖电脑的地方买了一根USB转换线经安装程序后与富士PLC进行连接可以通讯与FX2N也行关键是选择COM多少的问题,因为安装后USB默认串口你一定要指定才行.

网友N:
请至 www.promag.com.cn

网友O:
不是所有的PLC都认!我以前也买过一根232转USB的电缆(包括驱动),但是有些PLC认,有些不认,这个和你使用的通讯协议有关。但是各PLC厂家应该有专用的USB编程电缆。

网友G:
usb转232 485 422等通信格式问我 13968757168 李先生 解答

网友P(2004-04-20):
我用DELL insprin1100n和三菱Q02PLC通讯,由于笔记本无串口 ,用BOFO牌BF-810型号的USB转232线,驱动却装不上,愁啊 已经重装了4次win2000,有哪位同仁支支招? DELL insprin1100n不支持win2000,只支持xp,而Q02只支持2000 及98,勉强装上了win2000,第一次装上了bf-800的驱动,使用了 1个月,前不久罢工了,重装win2000,任何驱动都装不上了.

网友P(2004-05-21):
该问题已解决,系统为WINXP,原来Q02只支持2000及98是因为权限不够,且需要BF-810的补丁“BF800810XP”,在bafo网站上有下载。

网友Q:
USB转RS232C口的转换电缆各地的电脑配件市场都有!如需转换成RS485口还需另接转换器!因为USB提供电源约为180mA,因此笔记本转换成RS485和西门子的PLC通讯时有些情况下会通讯失败!因为都消耗在转换单元上!只有买一个扩展埠!如果笔记本生产厂商没这东东,那还是用台式机或换台笔记本吧!另外,转换成232C口应该没多大问题!

网友R(2006-01-17):
记本电脑增加一个为您的笔有效的RS232C串口

目前笔记本电脑市场的主流产品,为了追求超小型,超薄化,通常都不具有传统的RS232C串行通信接口,这样就对一些现场服务人员带来了不便,同时由于USB接口的广泛应用,使得市面上充斥不同水平、不同质量的USB/RS232C转换接口,而大多数由于产品本身的设计缺陷问题,导致根本无法使用在工控现场。
高品质的USB/RS232C协议转换器(DL-U232C)是DATA-LINK采用RENESAS公司最新出品的16-bit高速微处理器、针对工业领域应用、自主研发生产的一款全新工业级产品,从本质上区别于传统的依赖单芯片转换模式的现有产品,适合于如:PLC、数控中心、仪表和通信设备等各种工业领域。作为一款嵌入式产品,DATA-LINK完全自主设计的专用驱动程序,还可以为用户量身订做符合特殊需求的、属于用户自己的同类产品。
公司网址为:www.data-link.com.cn

网友S:
我没有用过,但是听说可能跟USB1.1和USB2.0也有关系的。

网友T(2006-10-09):
为什么我买了USB TO RS232 用来连接三凌的940 怎么样也连不上呀?为什么呀各位大哥请救下小弟我是刚学这行的连梯形图都不会写。哪位大哥有好点的教程介绍吗?我是初学的对这行是一张白纸谢谢~~~~

网友U:
我的canon本本可以送你,有三菱及其他PLC的程序,有三菱jiemi软件,接口众多,软驱光驱很流畅的。现在做管理用不到了,还有个FX1N的PLC带通讯线,你本本差不多的话,我所用这些东西全给你和你本本换了,哈哈,广交天下朋友!,有什么问题可以祥谈

网友U:
哈哈,有人出价两千两

网友V(2007-04-14):
请问各位大虾,怎样制作PLC的数据线,我用的是西门子的

网友W(2007-06-03):
我用的是LS MASTER 200&300的PLC,也是没有串口,想买一个USB转9针的。不知道买了能不能用,有用过买过的大虾支持一下,给个答复。

网友X:
有需要转换线的高工  可以光顾下我们的网站  www.dgycgk.com
QQ:  280692413      通用任何PLC   半年包换  一年包修!!!
特价销售--批发!!!!

网友X:
真正的USB-RS232

网友Y:
我公司好几台手提电脑都没有232串口!!我们买了个USB转232的转接头,三菱全系列,LG,欧姆龙,西门子200和300,威纶屏,三菱屏,海泰克,GE等等连接都没问题!!!我们的客户也遇到了你们说的问题,他们自己买的转接头就是不行,最后还是要到我们这儿来买!!!!

网友Z(2007-10-05):
[color=#FF0000]SM110(USB/RS232转换器)是一款工业级转换器。用工业设计,
  即插即用, 无需外加电源。彻底解决手提电电脑没有DB9串
  行品难题。
  有以下特点:
 ● USB1.0 ,USB2.0兼容。
 ● 支持RS232界面 。
 ● 标配DB9针串口 。
 ● 1Mbps以上数据传输速率 。
 ● 支持Windows98/2000/XP。
 ● 异步串口数据总线。
 ● 所有握手和调制解调器接口信号。
 ● 数据格式支持:8,7,6,5位;1,1.5,2个停止位。
 ● 校验:奇校验,偶校验,标志,空校验,无校验。
 ● 波特率:300bps到1.5Mbps。
 ● 硬件X—On/ X—off握手。
 ● USB-RS232 已成功的应用于多种型号PLC及人机界面通信。
 公司名称:嘉兴市松茂电子有限公司
 网页:http://smdznet.com
 联系电话:0573-82623038,传真:0573-8263036
 移动电话:13750782917
 联系人:姚先生:[/b]

网友AA(2007-11-24):
我前些时候通过快递的方式在佛山亚通机电购得一条USB-SC09三凌PLC通讯线,他附有一驱动光盘,当时安装后免强可以使用,但昨天我的电脑系统损坏了重装了一下,再安装此驱动程序就怎样也无法和PLC连上进行通讯了,请问是何原因?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B:
我用过,平时上下载程序还可以,但是监控就不能用了 ,这个转换口也有驱动软件.最好的办法是换电脑方正的现在有一款很经济,配置也高.价格5000.不错的,我正在使用.

网友AC(2009-02-06):
dell台式机无232串口,市场上买了一根USBR转RS232数据线,与加工中心机床连接传输数据时出现死机或者蓝屏,但此线用在其他电脑上可以实现传输,由此是否可以判断是DELL电脑的兼容问题?

网友AD(2009-03-17):
大家好啊,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啊,我的本本是Thinkpad的也没有232接口.我在我们公司产品中找了一个USB转232接口的线,以前它和三菱的PLC连接过,没有问题,但现在我想用这个线和单片机连接但怎么也连接不上,有那位高手帮我一下,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