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软启动在启动过程中的问题

楼主(2003-07-30):
工况:一台90KW的电机拖动引风机,用90KW的ABB软启动器启动. 启动时间设置为30s,在风门关闭的情况下启动过程中启动电流由小到大达到了将近800A,过几秒钟后电流才回落到100A左右. 问:这样的启动电流是否过大,如果减少启动时间电流是否会减小?

网友A(2003-02-19):
启动时间设置太长,启动的电压设置是否对或者启动电流设置得是否合适,启动电流确实有点大。

网友B:
风机属于重载起动。此种情况正常。因为一般风机起动时间在60-180秒左右。而且重栽。所以存在此种问题正常。因为软起动器原理属于降压起动。

网友C:
请教:是不是应该把启动时间和电压提升一起调节?

网友D:
启动电流不能限制吗?如三倍或四倍额定电流

网友A:
启动电流限制300%,较为合识。

网友B:
我当时用的AB公司的软起。250KW启动电流达到2000A。根本没法设置。无论调电压、时间、电流都不起作用。因为软起最大到60S已经相当不错了。

网友D:
我公司产品就可以,参见《6kv电机软启动器研制成功〉,欢迎继续联系

网友B:
因为假如软起启动时间为60秒,风机启动时间为120秒。在前60秒中。软起管用,电压、电流控制在300%以内(前提在电压没有上升到额定电压之前)。但在后60秒内。软起已经进入正常运行状态。所有的参数已经按正常的保护进行。如果什么过压、过流、过载、欠载等设置有问题。可能就有问题。因为AB软起最大30S、ABB SIEMENS的都可达到60S国产的还可达到90S。那都没有用。只要电压达到额定电压。风机如果还没启动,后面电流肯定高。。象水泵等肯定没问题。

网友A:
软起启动时间不是越长越好,有个起动曲线,不同的负载,其设定一定不同。其中,负载重时,如果电流限制的过多,可能在软起启动时间内都无法起动,在超出起动时间后,就成为直接起动。因此设置时,起动电压或限制起动电流一定要合适。起动时间不易过长,在250%-300%起动电流时,过长的起动时间,会可能使上一级断路器过热跳砸。要保持一定的起动力矩,电流又不可能限制的过多,这就是软起动不如变频器的原因。 优点:是价低,全压时可以与电网并接。

网友E:
启动电流不能限制吗?如三倍额定电流 .启动时间设置为20s合适. zsg1263@163.com

网友D:
启动电流和启动时间应该可以分开设置。实际上,笔者认为,有启动电流设置就行了

网友A:
“启动电流和启动时间应该可以分开设置” 错。 由负载特性并兼顾上一级的断路器分断设制中的参数。起动电流300%,起动时间太长,断路器会认为过载。起动时间太短,如零点几秒,分断率低的断路器会认为短路。电流太小,起动力矩又不够,太大又有冲击。在一定的起动电流,一定的起动时间,电流变化最平滑,冲击就小。主要是电流和电压变化率(时间有关)不能陡,负载过载能力抗冲击力决定。

网友D:
设置成恒流,则启动开始时以恒流方式(如三倍额定电流)进行移相,后来电流则按电机与负载的自然特性下降。至于“上一级的断路器分断设制中的参数”匹配问题根据用户需要有很多办法解决。

网友A:
有的软器有该功能可以按你的方式。 有的不一定有。

网友F(2003-05-04):
ABB软起动器在起动过程中有以下几种设置: 1、起动时间 0.5-60S可调 2、起动电压 10%-60%可调 3、限流倍数 2-5倍可调 4、还有一个大电流断开功能,在起动完后电流还没有降下来时自动跳闸。 主要是自己跟椐需要来设定,电流达到800A只因为你限流倍数调在5上,你可以调到3上,因为按你的说法起动不需要30S起动就可以完成了。你可以上www.chinahapn.com看看

网友G(2003-07-07):
有谁要<<软起动器应用百例电气图>> 共有47项工程电气设计图便,操作手册每套有3本,免费发给大家 请把收件地址发至 herywu@163.com 华北,华南,华东 朋友三天内送达, 西北,西南,华中,华南 七天送到. 对软起动器产品感兴趣的用户请在二天内登记,只有七十份,其它 朋友不要打扰我, 谢谢 深圳市通本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吴正华 0755-25884161 13924641960 email:herywu@163.com 西门子软起动器中国区最大代理商 新品上市,质量上乘 详细资料请登录 www.ad.siemems.com.cn 资料 栏

网友G:
西门子重载型3RW22系列软起动器    有RS232通信串口, 过载能力3*Ie/10秒,起动和停止时间    设定范围0~180S, 电压范围200VAC~695VAC, 可编辑起动曲线    ,专用泵功能, 直流制动, LED运行指示    现货有 3RW2240-0DB15 功率 160KW    3台    3RW2235-0DB15 功率 75KW    1台    3RW2231-1AB15 功率 37KW    6台    3RW2225-1AB15 功率 11KW    2台    3RW30系列 全有    3RW34(可接内三角形绕组电机 ,星形绕组电机) 大量现货 深圳市通本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吴正华 13924641960 herywu@163.com

网友H:
TO 进进出出:    你真无聊!!!!!!

网友I:
风机的特点是阻转矩小(风门关闭时),转动惯量大,启动时间可以长一些。如果能提供180s的启动时间,100%的启动电流就可以启动。

网友G:
各位工控朋友: 本人已离开通本电气公司,所以软起动器应用资料无法 提供给大家很多,小弟在此说声对不起,不过希望对软起动器有兴趣的朋友多多沟通,共同成长。 吴正华 2003。7。29

网友J:
如有哪位朋友正在为寻求类似ABB的性能及外型而价位又适中的,本人可以真诚为你服务。 有兴趣可电057762732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