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控制风机

楼主(2003-07-31):
各位大虾:我有西门子ECO变频器15KW拖动风机15KW 电机,在调速时在频率37HZ以上就上不去了,调整各个参数均不能解决问题,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自动限流了。这是ECO固有的缺点。没有办法解决。 最好是换功率大一级的变频器。

网友B:
修改西门子变频器内部限流保护参数. P999=1 P836,P837,P399,P083 适当调大些 不推荐用此方法!!!

楼主:
是不是会给变频器造成损坏的。

网友B:
兄弟: 我就想不通国内市场那么多种变频器,你怎么就偏偏用SIEMENS的ECO系列呢?衰!你知道ECO的故障率有多高吗?还是换个其他品牌的吧,就算通过调整勉强可以用,也是用不了多久的.QQ:89709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