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机变频控制

楼主(2003-07-31):
请教:用一变频器控制一台小升降电机吊放货物,货物停吊半空时靠电机本身内部的机械装置(此 机械当电机得电时松开,电机断电则抱住)吊住,但变频器起动时货物马上向下滑。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一问题? 初学者

网友A:
谁给你做的系统?在那里?留下地址,不远的话,可以帮你

网友B:
用变频器启动输出功能外加继电器

网友C:
用矢量控制的变频器

网友D:
公司介绍 雄华自动化公司位于经济富庶的长江三角洲城市--江苏常州,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工业控制技术的不断推陈出新, 机械制造企业必须不断抢占技术前沿,方能立于不败之地,鉴于此,我公司从创立之初起,一直专业从事各种控制系统 的开发项目。 业务特点 本公司卓越特点---可以开发各行业工业控制系统,无论是电子/电气,还是plc/显示技术,只要你提供原理,或工艺流程 剩下的我们帮你解决!迄今为止我公司已配套一百多种各类控制系统,产品广泛应用于:机械/电子/化工/印染 纺织/拉丝/供水/电力/环保/印刷等各行业。 应用实例 1.开发系统----海天注塑机 2001年我公司技术人员为海天开发第一台电动注塑机PLC控制程序,该机采用4套安川伺服系统,应用触摸屏系统, 画面清晰,动作敏捷,控制精度高,该公司在上海国际橡塑展上展出该设备。 2.开发产品----恒压供水系统 以往的-恒压供水系统通常由可编程控制器和供水接口组成,不仅组合模式少,控制算法简单,而且体积大,成本高, 难以适应各种复杂的运行工况。我公司专业开发一体化可编程控制器,彻底解决该方案,现以稳定供货5年以上, 在供水行业久负盛名。 3.其它各类项目 为火力电厂改造电压电流数据采集/取样控制系统 为军工行业全自动屏蔽门设计生产专用控制器 为塑料机械开发专用变频节能系统 为环保行业开发了污水处理系统 为包装机械(贴标机)生产厂配套伺服系统及控制系统 为机械厂家开发用于检漏的电子仪表 为印刷机械开发静电发生器及静电消除器 为拉丝机生产张力控制器及纠偏控制器 你在为开发或仿制先进的专业机械犯难吗?----没关系,我们会帮你解决!只要你懂机械,电气系统交给我们来 帮你解决。雄华自动化-----电气专家。 (展示一电路图及一控制框图) 本公司代理---------------------(底页)展示图标

网友E:
变频先低频开,制动后断,停时变频低频制动先动变频后断

网友F:
应该是用锥型电机吧,把启动电压提升补偿调到最大 如还往下滑的话只能用闭环矢量控制了。

网友G:
ABB和安川有该应用的专用功能,非常好用!

网友H:
你可以把提升频率设在较高的点上,如7赫兹,当频率运行到了以后再打开制动器,一般变频器上都有频率检测功能。

网友I:
你想解决引问题吗请打电话:0579-2055520 王先生

网友H:
同意迟的方法,但不是提升频率而是启动频率.同时也要调整提高启动电压,不行就只能用矢量控制变频器了.比如A-B等.E-MAIL:LIHUIFEN2088@SOHU.COM QQ:89709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