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十万火急: 4-20mA 信号转到PC机

楼主(2003-07-31):
我有一台进口的在线PH仪表.其中4mA 对应 0PH, 20mA 对应14 PH.即在线过程中任何的 一个PH 值都能对应一个电流值. 请问: 1.能否将该仪表屏幕显示的PH值传输到PC 电脑上, 2.要配A/D吗,能否详细介绍其原理,如何连接,在哪里购买 3.如何编写软件包使PH值连续地显示在PC 电脑屏幕上,并且可以保存该数据 恳请高手指点!!

网友:
600元解决问题

楼主:
如何解决,请详述,谢谢!

网友A:
能把你的要求告诉我吗? 我做过!

网友B:
可采用我司生产的数据采集器及软件包,能测量多路4-20毫安的信号,并显示在电脑上,可解决你的问题 www.robot-zyt.com robot-zyt@gd165.com 0755-83925095 王先生

网友C:
别听有人骗钱,你的问题很简单。 1 完全可以在你的电脑上实时显示PH值 2 不需要什么A/D转换 解决方法: 进口的PH仪表一定有通讯接口和通讯协议,然后用VB 或VC编制对应的通讯程序,或者利用组态软件作显示和记录。 至于怎样编写,恐怕对于初学者就不是一两句话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D:
你的问题确实简单: 两种情况 一、有RS232接口或其它接口,你找到相关通信程序就行。如果找不 到相关程序,只好自编了,麻烦,你至少要知道它的通信协义! 二、没有计算机接口,你可如楼上的做,采用数据采集器及软件包。如觉价高,只好自己做。 方法: 1、在机内找到其显示的接口电路。 2、试用一单片机将其数据读出。 3、用VB编一程序将数据传入电脑,(想怎样显示都行了)OK! 以上,花费<600元,花时????问你自已吧!

网友E:
用美国红狮公司的转换模块可以解决问题,具体可以访问以下网站: http://www.elevanic.com产品频道中产品目录一栏点击 红狮REDLION,查阅其资料。或致电汇尼克公司,电话:020-85549829,85549873章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