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朋友做过在一套计算机上运行两套工控软件?

楼主(2003-07-31):
如题。 两套软件分别控制不同的系统。要求两套系统同事运行

网友A:
要根据实际现场来定,一个重要的指标,都运行后CPU占用率高不高!

网友B:
从来没有这种做法,现在一台计算机才4、5千元!

网友C:
可以! 合理的通讯口资源分配 系统资源分配

网友C:
很愿意和西安的Fix高手交流! 我做过电力系统 远程抄表GSM 数字电台

网友D:
不行,易冲突。

网友E:
这样做的例子我见过,不过实际中这样的应用很少。

网友F(2005-04-01):
我们做过这样的例子. intouch and pcauto3.1 PCAUTO3.1 通过OPC从INCOUCH 读数据

网友G:
这种情况很多,一般国外的软件对国内的仪表,控制器不支持(没有驱动程序)。我们可以用国内软件把数据采集过来,再通过OPC等标准通讯规约转给国外的软件。这种情况在电力系统中很常见,因为国内的电力硬件厂家如南瑞、四方等他们的电力协议是国际标准的变种(如101变种),国外的的软件就不能应付了,但国内的很多优秀软件都可以采集,再通过标准协议转发给国外软件。 听说力控很早就有这种产品,名称是协议转发器.可以登录www.sunwayland.com.cn了解这方面的信息。

网友H(2008-08-01):
恐怕不实用,画面如何切换?通讯如何独占?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这种情况很多,一般国外的软件对国内的仪表,控制器不支持(没有驱动程序)。我们可以用国内软件把数据采集过来,再通过OPC等标准通讯规约转给国外的软件。这种情况在电力系统中很常见,因为国内的电力硬件厂家如南瑞、四方等他们的电力协议是国际标准的变种(如101变种),国外的的软件就不能应付了,但国内的很多优秀软件都可以采集,再通过标准协议转发给国外软件。听说力控很早就有这种产品,名称是协议转发器.可以登录www.sunwayland.com.cn了解这方面的信息。

同意,我就这样用过,一个小项目,用了国产的MODBUS采集模块,本来是想与WINCC通讯,实际运行中,通讯不稳定,经常掉线,后来又装了组态王,MODBUS采集模块与组态王通讯很正常,组态王与WINCC之间采用OPC通讯。因为WINCC的组态已经做好,所以不想用组态王重新组态了。

网友J(2008-11-14):
理论上是可以的 但这样的设计绝对是失败的

网友K:
我用过,两套软件采集同一个系统的数据,两套系统同时运行,同时显示、控制,非常稳定,没有异常。

网友L:
一定要小心WINDOWS的容错功能。

网友M:
我也用过,没问题的,组态王和MCGS一起运行,还互为OPC服务器

网友N:
我还见过三个软件一起运行的

网友O:
人机界面很耗资源,WINCC慢的很,

网友P(2008-12-15):
学习中,但是个人觉得这样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