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机接收单片机数据错误

楼主(2003-07-31):
单片机波特率是9600,PC机通过MSCOMM的GetInput()或Readfile()读取数据时,低四位正确高四位发生错误。我又用下载的串口调试助手V2.1接收下位机数据发生同样错误. 请指点,多谢!

网友A:
是不是单片机送出的数据本身就是错的呢? 还是您弄错通信协议了?

网友B:
把波特率改小一些试试

楼主:
多谢,接收数据00H~1FH数据正确,其它数据就错了。我在改一下波特率,可能波特率大了误差也增加。

网友A:
实际上信号是以一连串的 01010... 在传送的. baudrate 或干扰不应该只影响前面几个 bits. 00~1F .... 表示有 5 个 bits 是 ok 的, 看起来比较像是通信格式/协议上的问题. DataBits 可为 5, 6, 7, 8: 设为 5 时, 结果就会是您目前看到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