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变频供水中换泵问题 ?

楼主(2003-07-31):
我用s7-200应用于变频供水,程序中编写有定时换泵功能,可是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定时换泵功能就没有了,这是怎麽回事,是PLC的原因,还是程序的原因?请教各位大师。

网友A:
如果外围接线没问题,肯定是程序的原因。不会是PLC的问题。

楼主:
可是这个程序是在用过一段时间后才出现上述情况,请imgg在帮忙推断一下还会是什麽原因,会不会是某种原因延长了扫描周期

网友B:
S7200PLC如果没有使用程序存贮卡的话,靠充电电容来保证其设置的参数,如果在掉电的情况下最多一周时间其参数即丢掉,要重新设置即好,但程序仍在.在这一点上SIEMENS是小气一点,连锂电池都不配置一个,大多数PLC都有锂电池保证参数.我们在做变频供水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就是用户长期不用设备(一周以上)再次开机时即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