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Y/△降压启动的分析与改进

楼主(2003-07-31):
三相异步电动机Y/△降压启动的分析与改进 广东省高级技工学校技能训练中心 谢文辉 【摘要】本文经分析常见三相异步电动机Y / △降压启动电路,从而发现电路中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通过对主电路和控制电路的改进,从而达到实用、节能、经济的目的。 【关键词】Y / △降压启动;交流接触器;线电流;相电流;节能 一 、前言 三相异步电动机在起动过程中,会产生很大的启动电流(通常选额定电流的6倍进行计算)。为了避免电网产生较大的压降,要求启动电流不能太大,同时希望产生足够大的启动转矩。为了降低电压,减小电流,多种降压启动电路也就在我们生产中应运而生。而在众多的降压启动电路中,星形——三角形(Y/△)启动是最常见也是最常用的一种降压启动电路。Y/△降压启动电路是指电动机启动时,把定子绕组接成星形,以降低启动电压,达到减小启动电流的目的;待电动机启动后,再把定子绕组改接成三角形,使电动机全压运行。但在我的实习教学和维修过程中,发现对三角形接法的电动机所采用Y/△降压启动的不同电路中,尽管各有特点,但还存在着不尽人意的地方。针对上述问题,我采用下面图1进行分析改进,与改进后的图2进行对比。 二.主电路的分析与改进 图1是Y/△降压启动主电路常见的接法,它的启动顺序:首先KM1和KMY闭合,电动机定子绕组三个尾端U2、V2、W2构成星形连接,电源从定子绕组三个首端通入,即L1-U1、L2-V1、L3-W1;然后当电动机转速达到一定时,由控制电路的时间继电器KT延时动作→KMY失电断开→KM△得电闭合,电动机定子绕组从U1-W2、V1-U2、W1-V2构成三角形连接,最后电动机进入三角形状态下运行。从图1中分析可知、此时接触器KM1主触头通过的是电动机的线电流,因此在选用KM1接触器时,KM1主触头必须根据三角形联接时电动机的线电流来进行选择:KM1应取略大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IN),对KMY、KM△我们先来作如下的分析后再选择。因为电动机在△连接时(设定子绕组阻抗为Z),U△线=U△相,则I△相=U△相 /Z相,而I△线= I△相,从而可推出I△线= U△相/Z相= U△线/Z相,I△线就是电动机的额定电流IN ,I△相是我们此时选择KM△的依据,故KM△取 IN ;电动机Y形连接时的相电流即为线电流(IY相=IY线) ,UY相=U△线/ ,IY线=IY相 =UY相/Z相=(U△线/ )/Z相=U△线/( Z相),Y形连接时的线电流是△形连接时相电流的1/ 、(IY线= I△相 = ),而△形连接时的线电流又是其相电流的 倍(I△线 = I△相 = U△线 / Z相 ), 所以有 = / = , 即在同一线电压下Y形连接时的线电流是△形连接时线电流的 ,此IY线是选择KMY的依据,所以KMY取 IN 。例如:一台功率P=51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额定电流为IN =98A,如果按图1接入电路则KM1选100A,KMY选32.7A,KM△选56.6A。 但是,改用图2所示的主电路后,仅将KM△接触器的进线由KM1的出线端相接,改为在KM1的进线端相接,这样、KM1和KM△两只接触器是并联接入“△”型运行,故电路从星形向三角形转换时,KM1承担的电流就不再是线电流,而是比图1减少了 的相电流,这也就使KM1的电流选取标准大大降低(实际是降低了成本)。改装后接触器选用原则:KM1与KM△均取( 1/ )IN ,KMY取(1 / 3)IN 。同用以上例子:则KM1选56.6A,KMY选32.7A,KM△选56.6A。 通过图1、图2的对比及两种情况计算后接触器的选择原则可知:改进后的主电路当星形运行转到三角形运行时,接触器KM1、KM△主触头各通过56.6A的相电流,这样就大大改善了接触器的运行状况,降低了接触器的损坏率,且可选小些的交流接触器,使整个电路的体积减小、成本也相应地降低。另外从实习教学中的安装与生产实践的维修角度出发:一是为学生安装上带来接线的方便;二是若两个图采用同一规格的导线来说,图2的绝缘耐用度要高于图1。 三.控制电路的分析与改进 合理地使电动机在Y形或△状态下运行。我国的异步电动机容量档距很大,许多时候我们不得不选择比我们需要的功率大十几甚至几十个千瓦的电动机。而有时我们的机床或其它设备在许多时候又需轻载或空载运行,按上例对电动机定子绕组在Y形和△联接时的有功功率进行计算:三角形连接时的有功功率等于电动机的额定功率,P△=P额=51KW;而在线电压不变时,负载作△形联接时的功率为作Y形联接时功率的3倍(《电工基础》)。亦即PY = P△=17KW,针对这种情况,如果仍让电动机工作在△状态下运行,将会浪费大量的电。如果此时换为Y形运行,则可节约大量的电能。因为在星形运行时的线电流是三角形运行时线电流的 ,换句话说,三角形运行时的线电流是星形运行时线电流的3倍,即I△线 =3IY线,这时对电能的损耗可想而知,如果此时电动机能由△转换为Y形运行,定子绕组的相电压就降到额定电压值的1/ ,电流降为△运行的 ,虽然其转矩也减小到原来的 ,但对于许多轻载和一切空载负荷来说已经足够。我在教学中将改后(图2)的控制线路用在生产实践中的得令人满意的效果。那么图2的控制部分与图1的控制部分对比,图2的明显多了两个优越性: 1、图1中KM1和KMY同时得电,这样KMY是在带负载的情况下闭合,接通时会产生较大的起动冲击电流(这起动电流是根据Y形联接时的6倍进行计算,而冲击电流要大于Y形联接时的起动电流),从而产生很大的火花现象,这对KMY的主触头是非常不利的,同时考虑星形转换到三角形运行时,KMY释放的过程又会产生一次较大的火花现象,这样就会缩短KMY的电气寿命。而图2改成KMY优先于KM1得电,弥补了图1所述的不尽人意之处,也就延长了KMY的电气寿命。 2、图2在时间继电器KT线圈回路串入了一个主令开关SA,当SA断开时,则电动机只能在Y形状态下运行,此时适用于大机床轻载或空载情况下运行;如遇重载,则合上SA,那么图2的控制电路功能就和通常的Y/△控制电路基本一样。虽然,Y/△启动控制电路图多种多样,但只要在其时间继电器线圈回路中串入一个主令开关,即可达到Y形运行和△形运行的简便切换。 四、改进后电路的效果 对以上Y/△改进后的整个电路作现场安装应用的情况看: 1、因主电路的改装后,KM1选择的原则降低了等级,使元件和导线绝缘的损坏率得到降低,安装体积得于减小;同时使实习教学带来方便,主要是便于学生在模拟板上的安装。 2、从控制电路上的改装后可知,在应用方面,可实现Y形和△形之间的简易的切换,达到节能的目的;通过改进后的控制电路图2,可使KMY优先于KM1动作,减少了KMY出现较大火花的次数,也就减少了维修率。 从此可看出改装后的电路达到实用、节能、维修率降低,从而带来经济效益。这种电路上的改进,对于大功率电动机来说,更具有明显的经济性。 说明:文中空格处是有关开根号问题,还得请教怎样才能打进去,另图也无法输入,因为没有电工软件画图,能否告知此类软件哪里有卖?

网友A(2001-06-14):
visio软件画图非常好使,而且是矢量图形方式.在各地的盗版软件市场都有售.

网友B:
根号可用汉字输入小键盘中的数学符号试着加一条横线应付。

网友B:
图形如在WIN下可复制到WORD文档中当作图片张贴使用。

网友C:
看样子你是一位年轻的教师,你所说的计算方法实际试过了吗?你所说的计算结果能用来选接触器吗?恐怕没有这种规格的接触器。另外,做电气教师,至少会用一种软件作图,数学式子至少会对付,方法很多,如ctx所说的方法是最基本的,另外可从“对象”中调出数学工具来写根号,用AUTOCAD、protel、visio等都可以作图,市面上5元一张多的是,且在你们那里更便宜。另外,用protel做电气控制图十分方便快捷,建议你去研究研究,有问题可询问pwgea@public.qd.sd.cn

网友D:
这方面的想法以前就有公司做过并作为所谓节能产品出售,而且别的性能方面都作了考虑。至于软件pwgea is right

网友E(2001-07-23):
到工厂里多实习一下吧,多考虑一些实际情况,你有此种想法是很好。

网友F:
呵呵~不是把你要评职称的论文拿来着给大家点评一下吧,这么初级的文章也拿来这发,有趣!

网友G:
实际一点吧?老学究。

网友H:
建议你了解一下天水二一三机床电器厂生产的星三角减压启动器,或许 能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I(2001-08-28):
电路图用华正电子图版可以绘制,盗版多的很,数学公式在WORD里面就有,没有的话找张盗版的OFFICE2000装上即可,而且你也可以自己绘制常用的电路符号,在EXCEL也可绘制

网友J:
重在参与

网友K(2002-08-20):
WORD的工具里就有公式,什么样的都可编辑,看起来你用的不熟,况且用CAD软件绘图后贴在WORD 的里。很简单了。

网友L(2003-03-04):
此方法在抽油机改造中用的最多。

网友M(2003-04-12):
现还有谁在讨论这个问题呀,太土了吧

网友G(2003-07-31):
以后都 可能很少用这东东啦 还搞什么搞呀 介绍介绍给学生就行了 给讲点现在主流的东东不是更好 千万别误人子弟呀

网友G:
软起动器?大家都来用。

网友N(2004-07-22):
你所说的图2电路,外面已是使用好多年了,不过你还有两个问题没有分析:1。星转三角的时间有一个大约50ms的时间;2。KM△的选择不完全正确,因为转换时KM△承受的电流有可能15In-18In。

网友O(2009-01-06):
如果有电路图回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