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在城市燃气行业的应用

楼主(2003-07-31):
iFIX的遥测、遥讯、遥控、遥调功能使城市输配管网的监测控制更加科学化现代化。 ----- 佳博(鞍山)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随着遥测、遥信系统的不断普及,为了能够更加合理调度、保证安全、节约能源与资金,郑州燃气总公司采用了佳博(鞍山)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开发的CAPO-II系列SCADA系统。该系统采用iFIX作为软件平台,与45台澳大利亚Action RTU连接, 有效地实现了生产过程可视化和数据处理、越限报警功能。该系统安全可靠,能够实现遥控、遥调功能,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前瞻性管网信息管理技术 iFIX拥有强大的历史报表、趋势显示和数据分析功能,所以可以实现对城市管网的能力评估、压力和储气量控制方案的制订和对漏失率的控制。由于及时掌握了高低峰用气时间和易损件的维修更换频率,使用调度处理器就能方便地调度气源,大大降低了能耗,减少了事故发生几率,节省了成本。具体分析状况如下: 特征 数据需求 计算结果 管网 连接性确认 管道 长度、管径、摩阻系数 流量、龙头损失等 储气罐 高程 入流、出流校验 节点 用气量 压力值 风机 特性曲线 前、后压力,流量 控制阀 流向、设定等相关特征 阀门前后压力、流量、状态 先进的遥测、遥讯、遥控、遥调功能 由于煤气系统具有地域分布广,系统数据通信量大的特点,网络通讯成为设计的关键之一。iFIX的分布式客户/服务器结构具有极高的灵活性,所有的应用通过局域网、Intranet和Internet在不同的Server或Client节点上运行。所以有关人员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通过计算机实时访问生产现场,甚至可以将现场信息以短信息的方式传送到呼机或手机上,以便对系统进行远距离调控。网络通讯量大、传输可靠的特征确保了系统的安全,由于可以方便灵活地增减网络节点,维护也十分方便。 对遥测、遥讯、遥控、遥调功能的综合使用使得工程技术人员在纷繁复杂的城市网管系统中如入无人之境,所有情况一目了然,运筹帷幄之中即决胜千里之外。 iFIX系统灵活可靠的报警管理 iFIX分布式报警管理提供多种报警管理功能,因此在网管管理时设置了报警过滤功能,可以基于事件和报警优先级进行无限的报警区管理,以及通过拨号网络的远程报警管理。另外,iFIX还可以自动记录操作员操作信息,并作为非关键性报警信息发送,而无需确认。在系统运行过程中,充分利用了iFIX报警系统的便捷、可靠和易于扩展的特性,实时监控燃气管网系统状况,及时报告系统潜在的问题,保障了系统的安全运行,使得郑州市政建设的现代化进程大大加快。 系统硬件配置: PII 500 Mhz 128M RTU 10G HDD 10/100 以态网 系统网络配置: 2台SCADA 服务器 : 3台客户机 1台Web 服务器 系统软件配置: Windows NT4.0运行环境 2套iFIX 2.21 2套iFIX 2.21 Redundancy 3套iFIX 2.21 客户包 10套iWebServer

网友A(2001-05-15):
409@263.net

楼主:
409, 你是谁?

网友B:
我用了ifix软件的测试版; 画图时键盘的左右上下健有时不起作用?不知为何?

网友C(2003-07-31):
管道燃气用户户内安全装置浅谈 安业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管道燃气在全国得到了迅速普及,这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在此项利国利民充分体现社会文明进步事业全面铺开的同时,各种燃气事故也接踵而来,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为预防事故,人们动脑筋想办法,在对用户进行安全用气教育和狠抓燃气供气单位安全管理的同时,不断采用新产品新技术,以求将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在科技发展的今天,采用适当的安全保护装置,对预防事故将产生积极作用。我们在对市场上安全装置的功能进行区分后,大体可分为四类:报警器(含控制器)类;停气、超压、脱管、超流量自动关闭类;过流量关闭类;检漏阀类。下面就这四类产品分别进行优缺点比较: 一、报警器类:(进口和国产产品) 优点:1.只要安装位置正确,气敏探头没被污染,整定值合适,当燃气泄漏并达到一定浓度时即能报警; 2.用电少,一般月用电不超过5度,大部分用户能承受; 3.带控制器的产品,在报警的同时可以关闭气源; 缺点:1.停电即失灵,一旦安装必须永久通电,保持工作状态; 2.气敏探头易受厨房烟气污染而失灵; 3.必须定期清洗探头,挨家挨户进行工作,难度较大; 4.整机长期工作会发生报警点漂移而误报或不报警; 5.必须定期用标准气进行报警参数标定,厂家说明书要求 第一页 用户定期用气体打火机进行实验,根本无法对报警浓度进行量化考量,严重误导消费者对报警器的正确使用; 6.清洗和标定工作涉及千家万户,工作复杂、费用大,费用找不到承担方,一般无法进行,导致报警器一装了之,无人过问; 7.价格在户内安全保护产品中相对较贵,用户不愿接受,给推广带来一定困难; 8.根据对已装报警器用户进行调查,发现一些用户为省电根本不插电源,使报警器成为一种家庭摆设; 9.燃气泄漏时,如遇户内无人,报警器即便报警也可能发生爆炸和火灾事故; 10.只有燃气已经发生外泄,才能报警,属被动预防型产品; 二、停气超压过流关闭类(国产产品目前无进口产品) 优点:1.整个自动工作过程不用电; 2.遇停气、超压、超流量、脱管、胶管烧断均可自动关闭; 3.可以替代灶前阀,一阀多用; 4.价格低廉,寿命长久,终生免维护; 缺点:遇微弱泄漏时不够灵敏 三、过流关闭类(进口和国产产品) 优点:1.整个自动工作过程不用电,体积小; 2.遇胶管脱落、超流量可自动关闭; 3.可以替代灶前阀,一阀多用; 第二页 4.价格低廉,寿命长久,免维护; 缺点:1.功能单一,过流消失后,非人工操作也会自动打开,这一点不够安全; 2.遇微弱漏气时不够灵敏; 四、检漏阀类(国产产品) 优点:1.体积小、价格低; 2.只要正确操作,可以检测出阀后部分的泄漏; 缺点:1.不人工操作即便发生漏气也无法发现,使用较麻烦; 2.必须始终保持水槽内的水位; 3.必须保持水平安装,安装条件苛刻; 4.功能单一,对停气、超压、脱管超流量等不能安全保护;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各类产品都有其自身的优点和不足,就报警器而言,虽有很多长处,但一些根本问题至今尚未得到解决,如气敏探头的定期清洗、定期更换、报警参数的定期标定、电路电子元件故障导致长期使用在不报警状态,一旦发生燃气泄漏是否会正常工作报警。所以,报警器的使用,必须有一支专业维护队伍,对已安装报警器的用户,进行登记造册,建立用户档案,定期上门对气敏探头进行清洗、更换、用标准气进行标定和故障排除工作。但这项工作的费用很大,一般很难向用户收取,这也是困扰报警器推广和正常使用的一大障碍。这项工作得不到落实,报警器的使用就会大打折扣,安装报警器也会形同虚设。后三类产品由于是纯机械装置,其使用寿命和可靠性方面均优与报警器类。但也存在灵敏度和适用范围方面须进 第三页 一步完善的问题。 总之,管道燃气用户户内安全保护装置的选用,是一项慎重的工作,保障用户安全的方法有很多,通向安全之路有许多条,应根据当地的消费水平、用户整体文化素质、供气单位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水平、多发事故的种类等全面考虑,这样,才能选定符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安全保护装置,真正将安全措施落到实处。 抓燃气安全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作,现代住宅高楼大厦,燃气用户户内采取保护装置十分必要,但在工作切入点上必须立足长远,选择户内安全装置更应遵守这一原则,任何不考虑实际使用情况的措施,都不能对安全产生可靠的保证,也是经不起历史考验,和对人民群众利益不负责任的做法。 本文旨在和业内同行对管道燃气用户户内安全装置的采用进行信息沟通和经验交流,为推进我国燃气事业的健康发展,减少事故发生,保障燃气用户的用气安全为目的,不当之处请业内同行给予指正。 第四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