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变频器用在起重机主钩上如何?

楼主(2003-07-31):
(无正文)

楼主:
三菱变频器用在起重上恐怕不行。

网友A:
三菱FR-V500系列可以要比电机Kw大一挡,功能齐全联系电话027-85712619周

网友B:
选择较大功率的变频器 应该没问题

网友C(2007-07-20):
最好不用三菱变频器,用西门子或施耐德都可以,如小型天车20吨以下可用欧姆龙。

网友C:
最好不用三菱变频器,用西门子或施耐德都可以,如小型天车20吨以下可用欧姆龙。如果用三菱变频器,选型很重要,有些三菱变频器设计有缺陷,如FR-A540系列变频器8极以上电机不能优化。

网友D:
最好选用安川G7变频器
起重这个行业,还是安川可靠

021-51811061/2/3/4/5
培军

网友E:
http://www.stronging.com/三菱一级代理,大量库存,原装正品。0755-25933980-831

网友F(2007-08-30):
日货我一般不用,上次有扬州的一客户想要变频,说用安川,不做了

网友G:
目前在起重机行业.变频器采用的多为安川G7系列的.另外ABB公司的ACC和ACS系列的也很好!如果要仔细区分的话.安川系列的为电梯(升降机)多采用.ABB公司的起重机采用很多.ACS系列适于运行机构的控制.ACC系列适于升降机构的控制.

网友H(2007-10-31):
没问题啊
经常用

网友I:
用过,100T天车上,控制好加速时间和抱闸打开时间之间的配合,功率上的确要放大一挡。当时是110KW的电机用110KW的变频器不行,放大到132KW的变频器就可以了。应用地点:天津无缝钢管公司

网友J(2007-12-01):
用富士的比三菱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