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求助:如何获得网络上的服务器

楼主(2003-07-31):
前些天找到了几个客户端的例子,我看看了,按照其中的一个自己做了一个实例(使用的是柯林的opc客户端开发包),完成后,寻找本地的服务器列表没有问题,可是如果输入网络上的计算机名字,却无法搜索到服务器列表!但是如果在计算机名字输入李输入本地计算机名字,能够得到列表,说明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我感觉应该是网络配置的问题! 这到底是什么问题? 请高手不吝赐教!!

楼主:
还有,网络上的机器也都注册了服务器! 谢谢!!

网友A:
进行DCOM的配置

楼主:
那应该怎忙配置呢? 请说的尽量具体一点,我是个新手! 谢谢!!

网友A:
运行dcomcnfg.exe,找到注册的OPC服务器,修改权限。 最好两台电脑的用户,密码均一致即可。

网友B:
用网络组态软件 就用柏元网控的WEBACCESS 好不好!请试试! http://wwww.broadwin.com.cn 需要DEMO开发版请联系021-64325505-803 找小祝即可

楼主:
dajiahao: 我现在已经能够找到服务器列表并顺利的连接上了! 但是我很奇怪,为什么必须要2台pc的用户名和密码一样呢? 否则就无法获得服务器列表,好奇怪呀! 因为我的2台pc是在一个工作组里, 但是我听说,如果是在一个域里的话,好想就不需要用户名和密码都一样了,是这样的吗?

网友A:
但我测试没成(一个域里)。 你如果有条件也最好试试,反正很快的,花不了多长时间。 关键在DCOM的权限配置(我认为)。 你如果成功了请跟贴说一声,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