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如何控制灯泡的亮度?

楼主(2003-07-31):
请各位大虾帮忙,用PLC如何控制灯泡的亮度?你们能用几种方法?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A:
直流用开关脉宽调节控制,交流用可控硅导通相位角控制,PLC里有相应的可用函数.

网友B:
用D/A转换模块,很容易实现

网友C:
不知道你作什么系统,大的可以用西班牙塞里克鲁的调压器。

网友D:
要说最省钱,还是采用脉宽调制或可控硅导通相位角的方法。

网友E:
用变频器

网友F:
用plc的模拟量输出端口,控制移相触发器,再控制可控硅,可控硅接灯泡!呵呵! 呵呵!

网友G(2009-09-06):
这个示例解释了一个使用S7-200的集成高速脉冲输出指令来控制灯泡(24V/1W)
亮度的例子,模拟电位器0的设置值影响输出端Q0.0方波信号的脉冲宽度,也就
是灯泡的亮度。调整电位器时需要一把(2.5mm)螺丝刀。
***程序和注释***
在程序的每次扫描过程中,模拟电位器0的值,通过特殊存储字节SMB28被拷贝到内存
字MW0的低字节MB1。电位器的值除以8作为脉宽,脉宽和脉冲周期的比率大致决定了灯
泡的亮度(相对于最大亮度)。除以8会带来这样一个额外的好处,即丢弃了SMB28所存
值的3个最低有效位,从而使程序更稳定。如果电位器值变化了,那么将重新初始化
输出端Q0.0的脉宽调制,借此电位器的新值将被变换成脉宽的毫秒值。
例:SMB28=80 (电位器0的值)
80/8=10
10/25(=脉宽/周期)=40%(电压时间比)=40%最大亮度
标题:用电位器调灯泡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