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求教三菱FRS520S

楼主(2003-07-31):
我用PLC控制变频器正反转,每分钟20次左右,每次0.5秒,变频器为三菱FRS520S 0.4KW,电机250W,不带风扇,加减速时间设为0.5秒,转矩提升设到所允许地最大值15,运行后电机温升较大,最高温度到了70度,请大家帮忙!多谢

网友:
给电机装一个风扇(不通过变频器,独立供电).基本没问题

网友A:
参数Pr0没多少??显示电流??输出是否平衡??

网友A:
还有Pr3设多少??

楼主:
Pr0转矩提升设到15,Pr3基波频率50

网友A:
Pr0转矩提升设到15是太大了,一般最大设为8。如果负载太重就不能用这型号!!

楼主:
多谢通达的朋友指点!

网友A:
问题是否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