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教:simens变频器mm440的参数设置

楼主(2003-07-31):
各位老师:我请教一下,mm440变频器快速调试结束参数p3900的值0,1,2,3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选择了1,2,3后不能正常起动。

网友A:
你是用什么方式控制的。? 具体的工况怎么样? 建议你打电话到西门子的公司问问。 说明书在配套光盘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