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教三菱GX-Developer编程软件在Win2000下使用出错的问题

楼主(2003-07-31):
我以前使用FXGP-WIN_E,最近得到三菱的GX-Developer7,但操作下来经常出现问题,在打开工程文件时会提示: “工程文件读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考虑以下愿意:工程文件内数据完全损坏,。此数据在更高版本内生成。” 或者:“文件参数错误”。保存时也会出现无法保存、保存出错的信息。 我是在win2000下运行,安装时先安装运行环境再安装主程序(按安装要求做的),这问题时有时无,十分头痛。特别是在调试完程序后要保存程序时出现无法保存信息时,真是令人faint!!! 但因FXGP-WIN_E不可用中文注释(只可显示日文注释),而GX-Developer7可以中文注释使用比较方便,所以在此请教各位大虾是否是兼容问题?有何解决方法?大家是否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proface先生(小姐): 首先你的确认该工程文件是用那个版本编辑的,GX-8 还是GX-7,但我测试过,三菱的GX上下均兼容。所以我认为“此数据在更高版本内生成。”可能是软件的错误提示(仅仅是个人测试意见)。再说你原来的文件是否完整。不防采用最笨的办法,重新安装?

楼主:
运动控制器你好: 我用的是GX-7,所有工程都是由这个软件创建,我说过这种情况时有时无,有时能正常打开但情况较少,大多是有错误提示。当然新建的项目可正常保存,但对已有旧项目进行打开、编辑、修改就有上述错误提示。并且已重装过N次,还有此问题。 软件是从一位三菱工程师那索要过来的,他的软件运行于Win98,(同一安装程序)我问过他,他的软件从未有过这情况。难道真是兼容性问题?可readme中说是支持Win2000的。

网友B:
我的操作系统是2000,用了好长时间了,好的不得了,可能是你的系统有问题,我以前重复安装sw3d5好几次也出现类四情况,重新覆盖一下2000,或者重装一下试试,

楼主:
谢谢RENOKAN: 此法也试过了,问题同样存在,会不会他所安装的运行环境被其它软件给破坏了,我这的PLC软件太多了,大概各大品牌有十种左右吧。 こまる,ばかゃろ

网友C:
GX7软件运行需要大约30M内存,如果运行时打开的文件多就回出现问题,我用的是128内存,当上传时有时会出现内存被占用

楼主:
我电脑是512M,P4-1.8G,40G,512M,win2000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谢谢各位的帮忙,今天这软件倒是很听话,用了两个多小时没出过错,诶,比我女友还难弄!!!真拿"她"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