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有哪几家软起动厂家?

楼主(2003-07-31):
我有一个顼目需要几台100KW软起动,不知用哪家的?请各位推荐一下。

楼主:
雷诺尔。55元一个KW。

楼主:
楼上的是不是真的??????

网友A:
一个人自言自语, hapn的HPR1S更经济,与ABB的PSS相同,www.hapn.com.

楼主:
同行,你们再打下去,会两败俱伤!

网友B:
我国首台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6kv电机软起动装置已研制成功,并在2000KW的某油田电机上一次投运成功,现已可靠运行两个月。   产品名称:电机软起动器   产品型号:TGQ1   产品简介:适用于风机或水泵类负载电机软起动。本装置采用晶闸管组件和光纤触发系统,基于DSP和CPLD的控制、显示、键盘操作系统,可在现场菜单式设置调整起动参数,具有逆序、运行过流、起动过流、失压、起动超时、晶闸管组件故障等保护,与电机原有保护系统能完美匹配。   优点: 1) 降低起动电流,减少对电网的冲击;   2) 平稳起动,避免电机和拖动负载的损坏;   3) 节省电机及相关部件维护成本,延长使用寿命。   生产单位:变流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产品系列介绍:   额定容量/kW 300~25000   额定输入电压/V 3相AC 1000~1000   频率/HZ 50   联系电话:0733-8498147(王卫安)   e_mail: weianwang@hotmail.com wangwa@zelri.com.cn

网友C:
说到高压大家都来看看:www.chinahap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