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求助:PC机通过接收单片机数据出错

楼主(2003-07-31):
单片机波特率是9600,PC机通过MSCOMM的GetInput()或Readfile()读取数据时,低四位正确高四位发生错误。我又用下载的串口调试助手V2.1接收下位机数据发生同样错误. 请指点,多谢!

网友A:
城东: MSCOMM的通信属性我记不全了,里面有一个是作为二进制方式读取 数据的。当然,波特率要一至。我作的没出现这问题啊

楼主:
请问达欣:你的单片机的晶振和波特率时多少?

网友A:
11.0592MHz,9600

网友B(2004-10-23):
检查一下对单片机的初始化 波特率,奇偶校对,采是同步还是异位 试用一些标准程序测试下问题出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