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120E2的相关问题

楼主(2003-07-31):
请问:如果用3120E2作为通信芯片来用,用并行的SLAVE B模式,后接32位CPU,在这种模式用需要使用什么开发工具???

网友A:
★ LonWorks MIP/P20/P50和MIP/DPS开发工具 型号: 23200和23210 允许任何主处理器支持LonWorks网络 基于MIP的网络接口可支持任何主机应用程序 高速的双口RAM可以以最小的主机开销来以每秒几百帧的速度发送和接收报文(MIP/DPS) 高速的并口可以每秒几百帧的速度发送和接收报文(MIP/P20和P50) 对于MIP/P50和MIP/DPS来说,可选的链中断可通过异步方式传送上链报文而减少了网络交通带来的延时 主机应用程序最多可使用4096个网络变量 与LonWorks网络接口协议兼容 包括网络接口库的ANSI C源代码和主机应用程序例程 包括简单的网络驱动程序的ANSI C和汇编源代码 微处理器接口程序(MIP)是将神经元芯片作为其它微处理器的通信协处理器的转换固件。MIP可使主处理器实现LonWorks应用功能并使用LonWorks协议与其它节点通信。主机上的应用程序可以发送和接收网络变量的更新和显式报文,以及垂询网络变量。MIP将LonWorks协议延伸到多种主机上,包括PC,工作站,嵌入式微处理器及微控制器。MIP/P20 是为3120神经元芯片的一种优化,提供了廉价的网络接口,而MIP/P50提供用于3150神经元芯片上的更高性能的接口。MIP/DPS是最高性能的版本,为使用双口RAM的3150神经元芯片而设计。 更详细的介绍请参考 www.echelon.com/products/Net_Interface_Prods/netintfctable.htm。 p20/dps都满足您的要求

网友B:
用NodeBuilder就可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A:
当然,您也可以使用并口对象和token协议来做应用。 有nb1.5 /3.0就行!!!!! 同时,echelon不提倡使用并口对象开发通讯协处理器!!!

楼主:
我就是使用并口对象和token协议来做,用MC68332做应用 不知道驱动要怎么写

网友C:
有哪位朋友做过把3120作为通讯芯片,MIP ,slave B 方式,而后接的是单片机。能否提供一点源代码,c语言的。谢谢各位高手帮忙了。 E-mail: yangjp@kehu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