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的DCOM设置》

楼主(2003-07-31):
两台在宽带网上的计算机通过OPC数据互访的DCOM怎么设置?我们这种宽带属小区ADSL,应该在一个域内(WORKGROUP),在网上邻居可以看到。请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A(2003-05-27):
NT/2000服务器DCOM 配置 1.在WINNT\system32目录下找到:dcomcnfg.exe,并运行它。 2.在默认属性页面不作改动:默认选项是:选择在这台计算机上启动分布式COM(E)选项、默认身份验证级别是:连接,默认模拟级别是:标示。 3.在默认安全机制页面 a.按默认访问权限框里的(编辑默认值)按钮,如果无用户:Everyone,按(添加)按钮,选择: Everyone,按(添加)按钮,在访问类型框里选择:允许访问,按(确定)按钮。再按(确定)按钮回到默认安全机制页面。 b.按默认启动权限框里的(编辑默认值)按钮,如果无用户:Everyone,按(添加)按钮,选择: Everyone,按(添加)按钮,在访问类型框里选择:允许调用,按(确定)按钮。再按(确定)按钮回到默认安全机制页面。 c.按默认配置权限框里的(编辑默认值)按钮,按(添加)按钮,选择: Everyone,按(添加)按钮,在访问类型框里选择:完全控制,按(确定)按钮。再按(确定)按钮回到默认安全机制页面。 当然你也可给用户分配权限,不过麻烦,一个用户的权限不对,就不能连接到服务器。 4..默认协议页面不作改动,回到在应用程序页面。 5.在应用程序页面,用鼠标左键点击选择OPC服务器应用程序。 6.按(属性)按钮 a.在常规页面不作改动,身份验证级别是:默认值。 b.在位置页面不作改动,默认选项是:在这台计算机上运行应用程序。 c.在安全性页面不作改动,全部选择:使用默认选项 d.在身份标示页面,选择:交互式用户 e.终结点页面不作改动。 f.按(确定)按钮,回到,在应用程序页面 7.按(确定)按钮,关闭程序 95/98/ME服务器DCOM 配置 如Server端使用Windows 95,需考虑下列问题: 1.安全性将受到限制。 2.应手工在Startup中加进Server组件的启动程序。 3.运行RPCSS.exe后,客户端才可建立连接。 4.由于Server Component 是一个Class,当没有客户程序参照它时,它会自动终止。可是,Windows 95没有自动启动它的机制。所以,要保证Server Component不会从内存卸载,需在Server Component中加入一个Form,Visible为False,程序从Form 启动。 5.同样,应从VB5.0的光盘或从www.microsoft.com找如下两个文件:Dcom95.exe和Dcm95cfg.exe,安装并重新启动机器。 6.手工改变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OLE\Enable Remoteconnection 改为"Y",否则会出现"Run Time Error, Active Component Cannot Be Create "。 7. 和在Windows NT 上一样,运行Dcomcfg.exe并进行配置。

网友B:
夸赞! 回复认真!

网友C(2003-06-26):
有这样认真负责的网友是论坛的幸运,向YU2018学习!!

网友D:
简直就是典范

楼主:
域和工作组是不一样的,可以参考OPC DCOM White Paper,OPC基金会网站上有。

网友D:
将服务器的GUEST用户启用,并设置一个客户端的帐户(用户名/密码都一致)。客户端使用这个帐户登陆。 一家之言,也许有些帮助

网友E:
win95/win98的写法有问题,下载dcom 1.3没这么复杂.

网友F:
deng_lp和其他高手: 请问opc服务器的硬件驱动原理及编程方法! 能给些资料吗? hqc66@163.com

楼主:
DCOM必须在一个域内才安全吗?如果是有能提供建WIN2000SERVER域服务器的方法吗?一直找不到合适的。 mamlwq@163.com

楼主:
我试过在一个组内OPC连接,但是必须保证两台PC的登录用户和密码一样才可以

网友E:
还有一种方法,增加对OPC点访问的权限问题.只可惜,很少被用于现场. 建WIN2000SERVER域服务器:找个D版,重新装一遍就知道了. opc服务器: 驱动原理:基于COM/DCOM, 网络用RPC方式, 编程方法:参见OPC DACUST 2.0 或第三方的开发工具包.

网友G(2003-07-30):
我按照他说的去设置了作为服务器的pc,可是为什么还是不行呀?

网友G:
雨相知: 我的两台pc就是在一个组里,所以我按照你说的作了,结果等成功!! 这是为什么呢?你能告诉我吗? 或者有那位大侠解释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我按照西门子的帮助文档,一步一步的配置,怎么就是不通呢? “雨相知:两台PC的登录用户和密码一样才可以”,您所说的是不是让客户机的登陆用户是服务器的名字呀。但是我也试验了,还是不通,DCOM配置也正确呀?总之,能看到服务器的变量,能连接上就是传不过来数据,查哪呢?? 希望大侠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