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onWorks中相当于CAN适配卡的是什么?

楼主(2003-07-31):
由于对LonWorks了解比较少,请问各位一下,在LonWorks中相当于CAN适配卡的是什么?CAN总线与计算机相互通信需要一个CAN接口适配卡,工业控制机,通信前置机。那么请问LonWorks网络中,用什么来代替?通信管理机吗?或者专门的智能节点吗? 请解答,谢谢了

网友A(2003-06-17):
LonWorks接口卡,如NSI,RNI,VNI等。

楼主:
能提供LonWorks接口卡的详细资料吗?比如说它的原理图,以及该适配卡发送,接收数据的程序框图等等 谢谢啊,小弟现在急用。

网友B:
阿哥:can和lonworks差的太多了,没有原理图,没有发送、接受的程序框图等等。 只有一个用户手册。 http://www.echelon.com/productdb/productdetail.asp?prodID=761&strSearch=pclta-20 自己看吧!!!(需要钱、很多的钱。你自己保重吧)

楼主:
Lon网络的通信是不是主要由Neuron芯片为核心设计的智能节点来完成的!?包括一个收发器和传感控制设备加电源?

网友C:
最常用的是一种叫pclta-20的卡,有贵的也有便宜的,www.ontop-tech.com.cn提供的PCLTA-20和LNS DDE, OPC SERVER都很优惠。

网友D(2003-07-31):
可选用基于32位L-Chip芯片开发的目前市场最高速和最通用的EIA709/EIA852(Ethernet)网络接口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