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数据采集与分析

楼主(2003-07-31):
为什么Pci-9118HR 采上来的数据,前面都是对的9左右,可到了后面几个都是3左右的值,相差太大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有些采集卡在未接信号源时, 采集的数据会是漂移(float)的值. 请确定信号源接上了, 确定接脚正确, 确定量测的通道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