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LONWROKS OPC Sever,提高上位机访问LONWORKS网络的能力。

楼主(2003-07-31):
上位机软件访问现场设备最流行的做法应该是通过OPC Server,Lonworks OPC Server能解决DDE 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多种问题,最主要的是实时性问题。由于OPC 的Group/item方式,即可以逻辑上把相关的IO点放在一起(比如抄表系统中一个路由器内的所有表具定义成一组,或一栋楼的抄表数定义为一组)以利于数据库操作,也可以将工程中性质相同的IO点放在一起以提高整个系统的有效访问速度(比如所有温度可以放在一起,以一个较慢的速度访问,5-10秒一次,而将开关量尤其是报警量放在一组,以一个较快的速度访问,50-100毫秒一次)。 我们提供的OPC Server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可以自行扫描LON网,不用LONMAKE或其它的工具生成一个网络数据库,因此不用担心所谓数据库不兼容的问题(如Lonmanager/LNS不兼容),还支持自安装的系统(德国有一家LONWORKS锅炉控制器就是这种方式)。如果你有一种类似于MetraVision(可以到www.ontop-tech.com.cn上down)这样便宜、功能强大、不限制安装节点数的LON网络管理软件,再配上OPC Server, 可以大大简化工程设计和节约工程投资。 有兴趣的同行可以与作者联系yunguizhang@263.net

网友A(2003-06-05):
全力支持LON OPC技术在系统集成项目中的应用。

网友B:
如何支持网络?我从某一个端口接收无限IP地址传过来的数据吗?点数是如何计算的?以什么来确定该点?

网友C:
Mr.zhang; 请问配置Lonworks OPC Server后现有基于LNS DDE方式的网络组成是否要改变?发生的软硬件费用大概是多少?谢谢!

网友D:
和LNS配置数据库无关;直接从已经配置过的网络上的节点获取配置信息。费用很低。

楼主:
我们提供的OPC SERVER与生成LON网的工具无关,因此LNS DDE用户向OPC SERVER转移无需额外费用,您可去www.ontop-tech.com.cn上down一个试试。

网友A(2003-07-31):
提高上位机访问能力:
选用最快和最通用的NIC709网络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