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瞬停不停”的功能

楼主(2003-07-31):
现有一台富士G11系列132KW的变频器带动同功率的螺杆挤出机。每遇到打雷闪电时,电网瞬停,变频器便报警停机。我想知道:变频器的瞬停再启动功能码设置能否解决此问题? 除了功能码设置,还有什么其他的解决方法吗/比如说硬件方面?

网友A:
如果每次跳停损失较大,发生的次数较多。建议安装瞬间电压补偿器,可有效减少因打雷、电网电压闪络、瞬间失压、瞬间过电压、造成的变频跳停事故的发生。

网友B:
如果瞬停的时间较短,可以使用变频器的再启动功能,如太长则不可.

网友C:
应是自动复位!!一般显示什么故障??

楼主:
TO:三精公司 瞬间电压补偿器哪里有卖?怎么选型,价格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