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S7300 与 OPC Server??

楼主(2003-07-31):
我现在有一个S7-300的PLC系统, 另外还有 一个用于集成的OPC Server, 请问PLC系统要怎样配置和采取什么方案,才能将PLC系统集成到OPC Server 中来

网友A(2008-06-08):
要是用200的话 直接装上就行了

网友B:
建议去西门子网上课堂下载相关教程,看过后,会明白许多的.

网友C:
我还没有用过~!!!!!

网友D:
查看S7-300关于OPC的使用

网友E:
那要看组态软件是什么,一般不同的软件,OPC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