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松下伺服的使用!

楼主(2003-08-01):
各位: 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松下伺服用PLC进行电机的控制,采用位置控制模式,用PLC的输出Y00与Y04进行电机的控制。现在用长线驱动器AM26LS31把PLC输出与伺服连接能够进行控制,我想不用长线驱动器而直接把PLC的输出与伺服进行连接,各位高人指点一下,这样成吗?先谢谢了哈!

网友A:
请致电汇尼克公司张劲工程师13326411679

网友B:
那你就要用单端输出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伺服电机控制线的3脚、5脚短接接到+5V,4脚接“脉冲信号”,也就是你PLC的Y0端,5脚接“方向信号”,也就是你PLC的Y4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