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NTOUCH的中CHECKBOX问题?

楼主(2003-08-01):
我在使用INTOUCH时的CHECKBOX.enable属性功能时,在一个触发禁止使用多个CHECKBOX.enable,如果多个CHECKBOX.enable为同一个CHECKBOX.enable块(放在不同画面中)则触发时只有一个CHECKBOX.enable被禁用(在同一画面中也同样),请各位帮忙解决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没有问题呀,我试过 ms form 2.0 check box intouch 自带的按钮页中的 check box 及窗口显示中的check box ,都没有问题 作法: 先定一内存 bool 型 变量d1. activex check box的 enable用的绑定 d1 其它checkbox修改相应的输入变量就行了。 建好的图形复制一份到另一个弹出窗口中.

楼主:
你好!谢谢回复 关于activex check box的 enable用的绑定 d1 如何进行绑定?

网友A:
选择控件,找到 enable,输入d1 确定就行了。

楼主:
check box的 enable属性在哪选? check box 不能被分解单元呀?

楼主:
谢谢! 问题已解决,我们一开始用的是粉WINDOWS 中的CHECKBOX! 多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