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ceNet网络拓扑以及电流

楼主(2003-08-01):
这一段时间有了一个新项目,专心钻研DeviceNet主站卡板卡驱动方面的内容,论坛也上来,但是没有什么话题可讲,倒是有位老兄的导弹防御系统让我苦笑不得,这和本论坛内容实在相差太远,不知道斑竹是否同意我的观点,论坛应该有论坛的专业特点,不可杂草丛生,那样的话网友上来也没什么意思了。 说说这几天网友打电话咨询的关于DeviceNet网络拓扑和电缆最大电流的问题。这个具体内容可以参见DeviceNet Specification第一卷附录二。其实,DeviceNet规范中对于CAN网络的物理特性描述的很仔细,我倒建议即使不做DeviceNet网络,单纯做CAN网络开发的同仁也可以看一看,这里面对于网络供电型的CAN网络的拓扑和可靠性、防错插等方面都很有借鉴意义。另外网络电源的设计原理也有表述。上次听北京唐济扬老师讲座,他就说到,开发485总线项目的网络拓扑和物理层设计均可以参考Profibus的物理层规范,我想这和做CAN网络参考DeviceNet同出一辙。 说到正题,DeviceNet的网络拓扑和ISO 11898规定的CAN的网络拓扑是一样的,值的关注的主要是,DeviceNet网络一般由主干缆和支线缆组成,而电缆类型有粗缆和细缆,不管粗缆和细缆都可以作为主干缆和支线缆,不同的是,粗缆和细缆作为主干缆和支线缆的最大长度不同,以125K为例,粗缆作为主干缆最长500m,但作为支线缆最长单根6m,支线缆累计长度156m,电流根据距离从8A到0.63A。细缆作为主干缆不管多少波特率均为100m,但作为支线缆最长单根6m,支线缆累计长度156m,电流根据距离从3A到0.64A。还有现在写进规范的宽缆,是一种扁平缆,没有屏蔽层,在125K下,作为主干缆最长420m,但作为支线缆最长单根6m,支线缆累计长度156m,电流根据距离从8A到0.63A。如果在实际工程应用中,应该充分考虑线载电流大小和网络中断电阻匹配,还要充分考虑工程成本,选择最为适合的电缆类型和长度。 最后说说长度是否可以通过中继器延长,回答是肯定的,但是值的注意的是,根据CAN总线位仲裁的机理,网络中继的原理不是网络信号幅值的补偿,而是报文的转发,所以肯定会带来一定的延时,延时时间根据中继器的性能不同各有千秋,但是有些产品宣传的所谓“零延时”是绝对不可能的。

网友A:
awa: 很高兴在论坛又能拜读你的高论! 上次向你请教DEVICENET模块,也联系了上海电器,感觉产品不甚理想,可有国外厂家资料或信息? 我的需求:将传感器改造成DEVICENET智能传感器,需要相关转换模块。 期待诸位指教。

网友B:
电科所除了已经通过测试的IO模块,还有没有开发其它的模块?

网友A:
远方: 你好! 电科所新开发的AD-04、AD-04H、DA02模块,提供2或4路模拟量输入,没有详细资料。你可有相似产品信息。 另:你的DND论坛有些好文章,望发扬光大!

网友C:
awa405: 你好,我是devicenet初学者,请问如何可以和你联系。 我的email:ding11meng@sohu.com

楼主:
我的Email是 awa405@sohu.com

网友D(2008-01-21):
请问最上楼的高人:
我控制的输入输出点在800开外,而且输出输入点数只有35点左右,用现场总线好,还是直接把输入输出的信号直接接在800米外的PLC的输入输出口上?
谢谢!

网友E:
800米~1200米既可以用CAN,也可以用RS485.

网友D:
当然可以用了,不过想做一个比较,成本和性能
请再问这种情况是用现场总线好还是用远程I/O通信好,成本和性能。

网友F(2008-03-12):
请问我的设备网络是由1747-SDN和6个变频器连接组成,这之中一定要用到PT电源分接器吗?能否用现场的24VDC电源代替?我的网络是总线型的.谢谢!

网友G:
楼上的各位仁兄,有想了解CAN总线详细情况和测量模块的可以登陆我们的网站查看,有技术方面的问题可以来电咨询!
www.triv.cn  020-38744186;38744187

网友G:
help119:
      你好!我的需求:将传感器改造成DEVICENET智能传感器,需要相关转换模块。

我们有CAN总线Kvaser瑞典,IPEtronik德国,Gantner德国产品及测量模块,可以满足你的要求!详细信息登陆我们的网站查看,或来电咨询!www.triv.cn  020-38744186;38744187   william@triv.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