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3-08-01):
能请教个问题吗?一个简单的问题,关于漏电空气开关的;我刚设计一个电路图,一个电机380V 3KW,3。7A,我用额定电流40A的空气开关代,有两个220V 的正反转接触器,一起动就跳,控制回路没变压器,有空的时候,请给我回复, 是不是产生了零序电流,是负载不对称吗,220的我只引了一相线和一中线

网友A:
你发错地方啦!~

网友A:
你要让所有的线路都经过漏电保护器。包括n线。 另外看看电机有没有短路。接到其他回路中电机运行是不是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