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变频器

楼主(2003-08-01):
由于电机所卷纸越来越多,半径增加,用变频器能否使所驱动的电机的卷纸的线速度恒定呢,哪一种变频器比较好用呢?怎么设定?

网友A:
没问题,可采用多种方式,最便宜的就是采用旋转编码器与变频器组成闭环过程控制回路即可,最好采用A-B变频器,做过多套类似系统.QQ:89709245 E-MAIL:LIHUIFEN2088@SOHU.COM MOBIL:13564718284

网友B:
你的精度要求高吗?如果不高就没问题

网友C:
张力控制就可以

网友D:
有专用的控制器。

网友E:
vacon变频器可以进行卷径计算,有卷曲专用的应用宏 021-32201722

网友F:
可以使用EMERSON变频器 TD3300系列张力专用变频器,有卷经计算,可进行张力控制,速度与转矩闭环可选择。 TEL;0374-3212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