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CS的操作系统?

楼主(2003-08-01):
请问哪位高手可以介绍一下DCS系统采用的是什么操作系统啊?比如说HONEYWELL的TPS系统,EMERSON的PROVAX系统,FOXBRO的IAS系统。谢谢!

网友A:
为UNIX操作系统

网友B:
TPS新的软件支持WINDOWSNT 其它两个都是UNIX系统的,实在有点维护吃力。

网友C:
现在DCS操作系统主要为WINDOWS-NT(2000或XP)和UNIX两种,各有优缺点,NT方便,PC操作站便宜,但与MIS网联接后,防计算机病毒为一大课题,如防火墙的安装等。UNIX 虽然也往WINDOWS(窗口)操作并拢,但相关操作指令让初学者还是感觉繁琐,再者工作站价格相对贵一些。但工作平稳,几乎不存在死机现象。与MIS网联接后,受病毒干扰较小。

楼主:
赞同楼上,但现在的新系统大都采用WINDOWS平台,易用,数据量大,通用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