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EMENS PLC的问题

楼主(2003-08-01):
SIEMNES S7-200系列PLC有AC/DC/继电器和DC/DC/DC 两种类型,但不知他们在结构和用途上有什么区别?多请赐教!

网友A:
AC/DC/继电器--->直流入,交流出(继电器型) DC/DC/DC--->直流入,直流出(晶闸管型)

网友B:
谢谢你,proface ,但我还是不太明白,那他们在具体的应用上有什么区别吗?还请你讲的详细些,多谢!

网友C:
AC/DC/继电器: PLC工作电压为220VAC,DI回路电压为24VDC,DO为继 电器型(干触点)。 DC/DC/DC : PLC工作电压为24VDC,DI回路电压为24VDC,DO为直 流输出(晶闸管型)。

网友B:
哦,多谢大家的回复,基本原理懂了,但不知他们在具体应用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
PLC电源根据你自己需要选择,输出为继电器的可接较大电流-2A,但它的使用寿命以及开关速度要比晶体管差。

网友B:
恩,谢谢,还有吗?

楼主:
继电器的寿命短些,但是带载能力强;晶体管的寿命长,但是带载能力弱,并只能是DC24V

网友D:
频繁动作选用DC\DC\DC 与固态继电器配合是天衣无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