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梁桥式起重机项目

楼主(2003-08-01):
双梁桥式起重机项目:主、副钩30KW,大车11KW*2,小车8.5KW 请做变频器、制动单元、制动电阻报价及配置,用户要求用三菱公司产品,不知用在起重上如何?如果不行可劝用户用安川或其他牌子的产品。 FAX:0371-3553077 E-MAIL:ytkj888@yahoo.com.cn

网友A:
我所是专业设计制造港口起重机的单位,根据我们的经验,使用安川的比较好,如有意,可联系我,对于你所提到的机型,我们已经多次设计和使用了。szg@wti.ac.cn

网友B:
深圳加能电子生产的能量回馈制动单元。   可以把97% 的电能回馈电网。      型号IPC-PF-1s. 可以配合55kw以下变频器使用。   0755-8341-6757   0755-8341-6746      1, 计算 制动电阻欧姆=700/电机千瓦数(380 系列 100%制动力矩)    电阻功率=电机千瓦数*10%--15%   2,制动单元 500 元起

楼主:
027-85763215

网友C:
我们是专做起重机电控系统,可联系我。 mateyzhu@163.net

楼主:
10-68547832加油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