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计时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03-08-01):
小弟用的是S7-200的,有个程序想显示Q0.0运行多长时间,请问怎么做?

网友A:
你可以看看下面的程序. http://www.ad.siemens.com.cn/applic/as/s7_200/applic19.asp 祝你好运!

楼主:
谢谢,我也想出了一个方法,可能是有点笨吧.是这样的: 用1S定时,然后用加1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啊。能实现就行,管他什么方法 ld q0.0 and sm0.5 eu incd vw****

网友B:
可以啊。能实现就行,管他什么方法 ld q0.0 and sm0.5 eu incd vd****

网友B:
不好意识,用的PLC太杂,指令搞不清楚 可以啊。能实现就行,管他什么方法 ld q0.0 a sm0.5 eu incd vd***

网友C:
proface,那样太粗糙了吧!要是时间少于1秒呢?

网友B:
例子而已, 毫秒级就用T32/T96加上计数器做一个不就行了。 再小我也没办法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