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控制如何在SCADA系统中实现?

楼主(2003-08-01):
先进控制如何在SCADA系统中实现? 问一个SCADA系统的问题?清高手指教 SCADA(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系统作为生产过程和管理自动化最 为有效的计算机控制系统之一,全名为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从体系结构和功能上来 说,可以分为两层:底层实时数据采集,上层实时监控和数据处理。 那么,请问:底层实时数据采集用什么硬件实现,据说是RTU,哪位同学知道请给简单说明 一点这方面的东东。我需要进一步理解和掌握。毕业设计必需资料。 据说SCADA系统必须是远传系统,就是远程控制系统?请问是不是啊! 基于以上分析,如何在scada系统中实现先进控制那?例如实现模糊控制等等 若在上位机实现,然后通过无线局域网或者总线把由上位机计算处的控制信号传递给RTU, 这样时间不太慢了吗?缺乏控制的实时性啊? 但如果要求较高的控制精度,在scada系统中必须用先进控制策略,如何实现呢? 附录: RTU是英文Remote Terminal Unit的简称,是SCADA系统的基本元素。一个RTU可以有几个, 几十个或几百个I/O点,可以放置在任何地方(包括野外),当然首先应该在测量点附近。 一个RTU主要有以下4种功能:数据采集及处理;PID控制点或逻辑控制;流量累计;数据传 输(网络通信)。      由于每一个RTU都带有CPU、电源、通信模板、电台或光端机所以成本高。如能有多一 点I/O点进入一个RTU,则平均每个I/O点的成本就小得多。但如果RTU的地方没有很多的I/ O咪,则可以将邻近的I/O点用电缆线拉过来。但点数过多时,电缆的价格也不菲,这时用 现场总线就是一个好办法,因为它只需要一根传输电缆,就可以把几十个I/O点传送至2KM 以外。

网友A:
首先说明,本人对这个东西不是很熟悉,所以说的可能不是很专业 在下的实验室做过一些东西涉及到该方面的知识 应该说,先进控制策略放在下位机和上位机上都是办法。 像牛顿模块7017,本身只有数据采集功能,所以就只能使用上位机实现先进控制 如果下位机是单片机或是其他一些具有可编程功能的模块,则可以使用下位机实现先进 控制策略,以减轻上位机的负担。 两种方法都是可以的。

网友A:
但如果是上位机实现的话,由于在SCADA系统中RTU单元和上位机有一定的距离(可能距离 很长,长达千米),这样上位机根据先进控制算法(例如模糊控制,预测控制)计算出的 控制量送到RTU不需要很长时间吗?还能不能达到控制的实时性呢? 但是,如果下位机实现,例如你说的单片机,可是要知道预测控制算法很复杂,程序很大 的,在单片机内部实现很困难的啊。 我真的不太明白了,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