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变频器与软启动器在应用中的异同点

楼主(2003-08-02):
请教:在应用中,软启动器与变频器的异同点? 本人想知道国内外生产厂家?(要有一定的可靠性)

网友A:
北京新冶中正智能控制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   Estar03系列电子式软启动器   质量可靠 价格经济 服务全面!!!   联系方式 南京新冶电气工程有限公司    电话 025—8690095    传真 025--8690095    联系人 杨登品    手机 13851418486    E-mail ydp1207@tom.com   欢迎各界人士前来光临指导!

网友B:
软启动和变频器的共同点是都可以是电机实现软启动,使电机实现平滑启动,改善电机的性能. 不同的是:变频器可以实现无级调速,也可以节能

网友C:
软启动器只在电动机启动时起作用,能降低启动电流的作用,但它只能工频运行。变频器不但可实现软启动,还可变频运行。此外,变频器的启动特性大大优于软启动器,其启动电流更小,启动力矩更大。

网友D:
更为重要的是:当风机、水泵在可允许非全速运行的情况下,用变频是可以计算效益回收的。作为软启动只能当做改良的星三角启动而以。变频器是以IGBT为控制元件而软启动是以可控硅为控制元件。所以变频器是变频变压方式运行保证电机磁通不变、转矩不变的原理。软启动主要是以变压限流的原理。所以变频器的启动特性也比软启动好多了。推荐使用A-B公司的变频器及其SMC系列软启动。联系方式:上海华章电气公司(中国最大A-B代理商、工程商) TEL:13564718284 李惠锋 QQ:89709245 E-MAIL:LIHUIFEN2088@SOHU.COM

网友E(2004-07-05):
用软启动器可能省不少钱呀!!

网友F:
看初投的量,要回收投资还是要用变频器. 有公司可以帮助贷款,还款可由节能上来,这样等于白用了变频. 可联系我morning_2002@msn.com

网友G:
软启动器功能单一,变频器包含软启动器的所有优点,而且还能实现对电机的各种保护,对系统的自动监控等。在风机水泵负载上的节能效果自不必说。。。

网友H(2008-07-04):
XPD008B-3 XPD015B-3 XPD022B-3

XPD030B-3 XPD037B-3 XPD045B-3

XPD055B-3 XPD075B-3

XPD090B-3 XPD110B-3 XPD132B-3

XPD160B-3 XPD187B-3 XPD200B-3

XPD250B-3 XPD280B-3 XPD320B-3

XPD400B-3

公司简介:

卓泰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位于经济发达的长三角中心城市--无锡,公司一直致力于交流电动机软起动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陆续向市场推出西普达XPD系列:A型、B型、C型、G型等高性能软启动器产品,广泛应用于国内外各个领域,并赢得了广泛赞誉。公司拥有一支多年从事软起动器行业的精英团队,公司建立了辐射全国的物流及服务网络。我们和其他公司的区别在于:我们是专业化、规模化软起动器产品的制造和销售公司,我们的所有技术只专注软启动器的革新。西普达软起动器畅销国内、远销东南亚。

软起动器简介

XPD系列B型简介:
软起动器简介:

概述及控制功能

XPD系列B型交流电动机软起动器是采用电力电子技术,微处理技术及现代控制理论而设计生产的具有当今国际先进水平的新型起动设备。该产品能有效地限制交流异步电动机起动时的起动电流,可广泛应用于风机、水泵、输送类及压缩机等负载,是传统的星/三角转换、自耦降压、磁控降压等降压设备的理想换代产品。

作用

◆ 降低电动机的起动电流,减少配电容量,避免增容投资;
◆ 减少起动应力,延长电动机及相关设备的使用寿命;
◆ 平稳的起动和软停车避免了传统起动设备的喘振问题、水锤效应;
◆ 多种起动模式及宽范围的电流、电压等设定,可适应多种负载情况,改善工艺;
◆ 完善可靠的保护功能,更有效的保护电动机及相关设备的安全;
◆ 可用于频繁起、停的场合 。

特点

◆ 起动方式:根据负载特点选择不同的起动模式及参数设置,可最大程度的使电动机实现最佳的起动效果;三种起动方式:电压斜坡起动——可得到最大的输出扭矩;限流起动——可有效地限制起动电流;点动——可实现试车调试功能。
◆ 高技术性能:由于采用了高性能微处理器及强大的软件支持功能使控制电路得以简化。无需对电路参数进行调整。即可获得一致、准确及快速的执行速度;高强度抗干扰功能.

◆ 高可靠性:XPD软起动器所有电器元件均经过严格的筛选,其主控板还须经过72小时高温循环试验和振动试验,从而保证了出厂产品的高可靠性;
◆ 优化的结构:独特紧凑的模块化结构及上进线下出线的连接方式,非常方便用户的集成、成套;
◆ 多重保护功能 XPD软起动器对电动机的起动有多种保护功能(如过流、过载、缺相、过热等),可降低集成或成套成本,简化电路。
◆ 键盘设置功能:便捷直观的操作显示键盘,可根据不同负载,对起停、运行、保护等参数进行设置、修改

西普达热线:0510-82832701 82832750

华东区经理 王广洲 13861775760

网友I:
软启动器主要应用于不需要调速和节能,只要解决起动过程的工作状态而变频器可应用于需要软起和调速、节能的工作状态。两者的共同点都能实现电动机的软起、软停,不同点是变频适用负载范围更宽,可应用于调速节能的场合。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软启动器只在电动机启动时起作用,能降低启动电流的作用,但它只能工频运行。变频器不但可实现软启动,还可变频运行。此外,变频器的启动特性大大优于软启动器,其启动电流更小,启动力矩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