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起重机变频调速

楼主(2003-08-02):
现有一台JZR系列132KW电动机用于起重机的主提升,原来采用电阻调速方式,现准备改成变频调速。请各位专家指点如何选择变频器(品牌、型号),如能给出具体方案更好!另外如改用变频调速是否需要更换成变频专用电机。

网友A(2002-01-19):
变频器用于提升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绕线电机,需要区别对待.很多起重使用的绕线电机都是锥形转子,需要一定的电压才能使转子脱离制动位置.用变频器,电压是慢慢上升的,这时候可能会有带刹车启动的情况,可能会过电流.

楼主:
AB公司的1336 IMPACT可满足要求很高的拖动应用所需的精确的电动机速度和转矩控制,采用FORCE控制技术,在零速时仍能产生满转矩,如有兴趣可提供详细情况交流。

楼主:
longgf: 你好!请留下联系方式,或与我联系。 联系电话:0717-6831287 E-mail:lamp_yc@sohu.com

网友B:
可与我联系

网友C:
起重机变频技术 如果是绕线电机:可用ABB公司起重机专用ASTAT系列(全进口原装)。 如果是普通电机:可选用ABB公司笼型电机专用ACC600系列(全进口原装)。 E-mial:flare@vip.163.com 电话:025-2211647-15 联系人:技术部

网友D(2002-02-27):
起重机变频技术     如果是普通电机:可选安川变频器      电话:021-62105388-216   联系人:小黄

网友E:
我是安川电机中国唯一控股公司,我公司有起重专用变频器,并且,曾多次用于大连起重机集团、山东起重机厂、上海通用汽车等企业的桥式起重机,我公司有丰富的起重机变频调速经验,我们可以为您提供全套技术服务。 安川同济(北京)公司 电话:010-63283122 63283123 传真:010-63288019

网友F:
我是专业搞起重机变频改造的 louzt@sina.com

楼主:
lamp 你好 这里是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我司工程部有专业的起重机变频调速队伍,为世界排名第一的振华港机提供相关技术,多次获上海市科委颁发的科技进步奖。如有兴趣,可致电: 021-64283110 何勤奋博士 (英国皇家传动研究院院士) 13801923002 华伟源高工 (原振华港机高工) 13701698745 祝您快乐! ATS46 2002/3/13

楼主:
在各类起重机主提升驱动系统设计中最好还是采用直流拖动方式,在三峡进口的所有施工机械门塔机设备中,主提升全部采用直流拖动方式,如6R22、6R24、RTV84、DCV700系列等。我说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反对搞交流变频调速,变频调速在正反方向都是阻力性负载时具备优势,而变频调速在拖动倒拉性负载时其制动回馈性能、长时期低速运行方面是永远也无法同直流调速相比的! 国内起重机生产商在考虑出口设备时对主起升还是采用直流调速方式,以增加系统的可靠性!ABB是世界著名的电气公司,近年来在承担各类大小驱动项目中又开始不断地采取直流方式,他的网站上有一篇文章“DC技术的优势”! 国内的设备厂家为什么现在陆续搞变频调速,主要是现在变频器厂家太多,而电机厂也多生产交流变频电机,似乎忘记了生产直流电机这个老市场!

网友G(2002-07-04):
寻找专门从事起重机电控行业的朋友,互相交流,互相帮助,不断提高. zjboo@public8.sta.net.cn

网友A:
愿意和广大朋友交流,一起提高! xxsplus@sohu.com

网友H:
可以选用ABB ACS600变频器,查阅ACS600变频器可知其力矩特性;且我已有成功应用。

网友I:
此种电机根本不能用变频控制,此电机是:转子为绕线式, 一定不能用变频控制!!!!

网友A:
to yxr: 绕线电机完全可以用于变频驱动.只是需要将转子绕组直接短接即可.有大量的工程实例. to 风飞扬: acs600是不能用于提升负载的.你可以看看说明书,在发电状态它的转矩特性是不对称的.abb用于提升的是acc系列变频器,好像是acc601(可能记错).这里有很多初学者,我们的发言一定要三思有把握才说啊.

网友J:
ken你好:    抽油机功率不大,22KW-45KW,但工况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它不但起动需大力矩,上升段也需要大力矩,只是下降段电机处在发电状态。最关建就是下降段,这个过程是往复的,连续运转。同时随油的稠度,井深,产量调节往复运动次数/MIN;目前的普通的变频调速还不理想,在变频器的直流上加制动电阻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制动电阻的散热解决不了,由其在新疆吐鲁番和塔里木夏季气温达到40-50度是经常的,柜壳的散热都要解决何况发热的电阻,变频器发热。接通制动电阻的开关管的寿命会在频繁的长时间的开起过程中损坏,用在起重场合可以,那是断续的。    只有发展直流到电网的反馈技术,才能使变频技术更完善,从而真正与直流调速技术相貔美,我希望各位同仁在这个方面多讨论,使变频调速装置功率因数为1,我知道西门子,ABB,KEB,都有此类产品,但价格太贵,希望用该技术代替制动电阻。这里有一个问题怎样做到反馈到电网的交流电与电网的电的相序同步,且做到独立的单元与大多数变频器通用?    有不足处请各位同仁指出。

网友H:
to:vcplus ACS600与ACC600同属DTC控制的变频器,其最优特性为提供起动大力矩及零速满转矩,频繁起动过程中无起动消磁延时;其区别为ACC600在起升中可达到精确的定位控制而ACS600达不到。制动特性无其他区别。故ACS600可以用在提升负载,如电厂抓煤机,吊机。我已成功应用。

网友G:
选择哪个牌子的变频器并不是很重要的问题. 当用变频器控制绕线式电机用于起重机时,以下请考虑周到: 1,绕线式电机的过载能力大于1.8倍,而且起重机频繁起动(点动),变频器功率应放大,一般大两挡. 2,绕线式电机为自冷式电机.请考虑电机的散热方式. 3,制动单元与电阻的选择,请根据负载情况作最大计算并选择.不要轻易相信手册上的数据. 4,开环与闭环控制方式的选择. 5,考虑其它一些功能,如:定位控制,同步控制,负载控制速度,快速停止功能,以及如何与PLC接口等一系列问题. 希望与同行一起探讨.

网友I:
TO VCPLUS:你说的理论上可行,实际上不可。 直接短接,你试验过吗?

楼主:
按道理说将转子电阻短接,给定子绕组进行变频给定可以达到调速目的,但实际上绕线式电机是基于转子串级调速目的而出发设计制造的。如果直接将转子电阻短接,改用变频驱动可能电机的拖动特性会发生很大改变,以至产生严重的后果!所以对这类绕线电机拖动系统,是不是在增加变频器后建议将电机也更换为变频电机。以使系统优化而不留下后遗症!否则工程改造后因技术问题而收不会款子!!!! 对于转子电阻,是全部短接还是部分短接,应在实践调试中进行确定!以确保电机的拖动特性满足工况需要!

楼主:
三峡POTAIN塔机其回转系统采用交流调压调速技术,转子侧为固定数值滑环电阻,采用定子侧降压调速方式[ACVV模式],基本可以满足施工要求!可以理解为转子侧电阻非完全短接,如果直接进行变频驱动改造,可以仍然保持其滑环电阻不变!关于转子串级调速的问题建议查一下有关资料,以确认转子电阻值大小与电机输出机械特性的确定关系!

网友G:
TO YXR: 绕线电机转子直接短接,用变频器控制,应用于起重机上已有太多的例子,这些应用主要是旧机的改造. TO ROTEC: 三峡工程是五,六年前签的合同,这五,六年来正是变频控制技术不断的发展完善.所以三峡工程的技术并不是最先进的技术,而应是最可靠的技术.

网友K(2002-11-07):
哪位能提供水电厂双吊点桥机变频改造的成功范例?不胜感激

网友L:
好多人完全凭想象在乱讲,说绕线机不能用变频!错,我有多台出厂!锥型转子电机不行,错!你知道打开转子是靠什么吗?是电磁力!低电压时频率也低,其激磁也是足够了;什么“转子非完全短接”!那是为了摸拟力矩电机特性!因为塔式起重机的回转有它自身的拖动特点!!

网友M:
可惜我手头没有各位说的项目,否则我将大胆的“拿来主义”。谢谢各位。有项目时我会再请教的。

网友A:
"锥型转子电机不行,错!" 没有说锥形电机不行.打开转子靠电磁力没错,电压低频率低激磁够针对电机的旋转磁场的磁通来说是对的,但是对于绕线电机转子的轴向移动,并不仅仅是磁通不变的概念,电压偏低,转子脱离不了制动位置,此时存在瞬间的带负载启动,容易过电流. 安徽芜湖器奇瑞汽车的德马格输送链是我们公司产品改造的.这是当时试验出现的客观现象.当然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呵呵,本土研发啊.

网友N: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了,因为一些起重机有了大量改造成功的经验。其实拿来用就可以,何必再去为这个问题的行与否再去讨论呢?本人有这方面的经历和体验,并且有大量的起重机的PLC控制程序!欢迎联系!

网友O(2003-07-30):
请教三菱公司变频器能否用在主钩上?

网友P:
我做过起重机电控系统,有很深的研究!

网友Q:
to :风飞扬 您做过的电厂的桥抓是吗?请问有没有广东的,能给我一些电厂的名字吗?我的邮箱是zqscqu@21cn.com

网友R:
大家好,我公司做过许多桥式起重机变频调速控制系统,有很多经验。用绕线电机做变频会不好,电机在低速会转矩下降,有可能烧坏电机。推荐使用变频起重电机。 TO:ZQCQU,我公司做了多家电厂的桥式抓斗吊使用效果不错老兄有意请与我联系。email:lkgk2002@yahoo.com.cn

楼主:
请问西门子MM440的变频器能不能用在起重机上!是不是还需要起他的配件! 本人曾经用过一台MM440 75KW的变频器他在上升的时候没什么问题可在下降的时候在快速变档为慢速的时候容易脱钩! 联系电话:13305726201!周建民!!!! - E-MAIL:0572-2023671@163.com

网友S:
提升重物的电机用变频来调速实现驱动需要,很复杂,也很危险。 建议可使用直流调速电机。www.powersave.com.cn 联系电话13510379353

网友T(2005-07-12):
我刚刚从事起重机的电气维修工作,以前一直从事电气维修 来到新公司后感觉轻重机的电气部分有很多可改造的地方,变频, PLC控制等,希望有经验之士或公司能够合作,交流!

网友T:
联系方式E-MAIL:bcq34@163.com

网友U(2006-04-27):
我觉得ABB的ACS800带DTC的在起重机上用要好一些。就是价位要贵一点。但是性能相当好。

网友V(2006-06-21):
可以选用意大利西威变频器,提升设备上专用的,getek@163.com

楼主:
起重机上用变频,还是安川的好,低频力矩特性不错,有完整的抱闸时序控制,详细信息010-85806911/12 谢

网友W:
To天涯:
    方便的话可否给我发一两例应用于起重机的PLC控制程序,谢谢!

网友X(2006-07-26):
欢迎登陆http://www.tsbpqz.cn指导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