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CAN总线的时钟晶振联接方式!!

楼主(2003-08-02):
各位大侠,请问sja1000和mcu之间的时钟晶振搭配用哪种方式合适: 1. 从sja1000分频,输出到mcu; 2. sja1000和mcu单独使用同样的晶振(有源的,无源的) 多谢!!

楼主(2003-06-30):
那里我倒是看过几个资料,对这个问题没有特别提到 如果mcu使用sja1000的时钟输出,总线时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单独使用会怎样?有见过单独使用的,很多是从sja1000输出的。mcu单独使用晶振时,读写时序会不会出错?

网友A:
《SJA1000应用指南》中有一页说明;应该多看一点相关资料。

网友B:
可以分别用不同的时钟,我现在就是MCU 11.0592MHz SJA1000 24MHz

网友C:
我也同意楼上的黄先生的说法,MCU与SJA1000的日振没有关系!

网友D(2003-08-02):
事实证明确实如此,我的80C196KC+CAN系统中就是分开两个晶振,没任何问题!zlgmcu的资料里也提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