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直流电抗器好,还是交流电抗器

楼主(2003-08-02):
请问在变频器系统中到底是直流电抗器好,还是交流电抗器好。

网友A:
用途不同。用交流

网友B:
直流电抗器用于改善变频器直流部分,而交流电抗器有交流输入电抗器和交流输出电抗器之分。交流输入电抗器用于变频器进线电源前端,消除电网波动对变频器的影响和避免变频的高次谐波对电源的污染;交流输出电抗器用于变频器与电机之间接线距离比较远,消除变频输出因高次谐波而衰减等等之类的场合。

网友C(2005-11-24):
我做的一个设备用到75KW的变频器,是不是必须使用电抗器?
手册上除了推荐在变频器输入端加一个交流电抗器以外,还在一边加了一个直流电抗器,请问一下直流电抗器是怎么用的?和变频器的控制回路有关系吗?

网友D:
我这里有一份富士变频器内部技术资料,上面有关于无线电干扰抑制电抗器、电源侧AC电抗器、功率因数校正电抗器、噪声抑制AC电抗器(输出侧)的作用和选用原则,如你需要,可传真给你。

深圳森陆自动化公司0755-26180286

网友E:
一般的直流电抗器和交流输入电抗器的很多功效是一致的,如提高功率因数、改善三相电流的不平衡度。而且直流电抗器成本低,只需两条线直接串接在直流母线的正电源侧。交流输出电抗器一般在电机和变频器距离较远时才能需要安装,有效防止分布电容、电机线圈因谐波而造成的振荡,保护电机绝缘或者是减小漏电流。并不是所有场合需要交流输出电抗器。
一般变频器在75KW以上将直流电抗器作为标准配置。但目前我们国家的电源品质比较差,若是整流桥经常损坏加上直流电抗器则会好很多。

网友F:
直流和交流的作用不一样.看你自己要怎么用!

网友G(2006-03-27):
请问,国内做直流电抗器的哪一家做得比较好!请联系:0757-82102196
詹先生

网友H:
讲的很好哦!学习拉!

网友I:
我的理解:

交流电抗器:限制电网电压突变和操作过电压引起的电流冲击,保护变频器和改善其功率因数。
直流电抗器:在变频系统的直流整流环节与逆变环节之间,使逆变环节运行更稳定,及改善变频器的功率因数。
滤波器:消除与减少谐波变频器对电网的污染。

网友J:
请问:AC电抗器的型号、规格、厂家及多大的电机需用什么型号的AC电抗器?请给予帮助。

网友K:
直流电抗器好

网友L:
两者差不多,建议都用。有些品牌已经内置直流电抗。

网友M(2007-01-15):
我公司有变频用制动单元,电抗器等,欢迎致电上海龙造电气西南销售13541355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