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伺服电机与步进电机的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3-08-02):
请问伺服电机与步进电机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A(2002-12-16):
你可以到这个链接去看看!http://www.step-servo.com/kgjszc1.htm 希望你能有所收获!

网友B(2003-06-20):
我想可以理解为:步进电机只是一个电机,而伺服是一个闭环。后者带转速反馈,如编码器,因此对丢步等问题,可以补偿等。控制一样,都是发脉冲。

网友C(2003-08-02):
我用过一款最多四轴的PLC控制器,20KHZ/S控制步进电机轻轻松松,最多上到512KHZ/S。如您用到多过2轴,用SIMENS或三菱的PLC成本将非常昂贵,如有兴趣可打我电话013058308481。E-MAIL:HH-JU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