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S7-200高速输出控制步进电机急停操作

楼主(2003-08-02):
步进电机一般配有驱动器,驱动电机的动作。而驱动器的信号来源可以由PLC的高速输出得到。 现在生产中需要用步进电机控制一机械手的来回。对熟悉PLS的编程者说。正常情况下,编程者已经知道PLC在没有接收到PLS指令之前应该把所有电机的动作参数控制参数传送到相应的位置。最后再执行PLS,此时电机会按照上述参数在那里加速,那里减速,那里恒速,那里停。此期间不再需要向PLC发出任何指令。 当PLS脉冲发完后,电机(机械手)就停留在唯一的位置。(忽略电机失步、碰撞等因素)这个位置编程者完全可以预测得到的。并且可以依据这个预测,在以后的运行动作中不发生位置的错误,无须检测元件发报告,实行开环控制。 在机械现场会有一个特殊的动作——急停。处理急停可以用输入中断,迅速执行PLS指令停止脉冲输出或者在一定的减速过程中停止。 这里出现一个问题。PLC怎么知道在什么地方被停止了呢。脉冲还没有发完,究竟发了多少个呢。 这时需要加上一定的检测方式报告设备的位置。 方法比较多。比如: 在原点校正机械位置。在关键的位置设置感应电眼,及时校正机械位置。用编码器跟踪电机的位置。等。 各种方法都有各自的优缺点。在这里利用这个空间让大家发表一下在各种场合里应该使用一些什么方式比较好。

网友A(2003-06-10):
这个我也有兴趣

楼主:
要解决这个问题,使用轴控卡就能够解决了,它上位可以通过监视器进行监控,能够实时的了解所控电机的位置、速度、转矩等参数。 您好! 北京元茂兴控制设备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是专业从事运动控制技术应用开发、系统集成、柔性制造系统、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设计、调试和维护的高新技术企业。随着业务的扩大,我们先后成为国外十多家著名厂家的代理商和分销商,产品有: l 美国DELTA TAU公司的PMAC可编程多轴运动控制器,又名运动控制计算机(2-32轴),可扩至128轴; http://www.deltatau.com l 日本安川(YASKAWA)∑-Ⅱ、∑-L系列交流伺服电机及驱动器(0.03~15KW); l 日本松下(Panasonic)MINAS A系列交流伺服电机及驱动器(0.03~5.0KW) l 美国GLENTEK直流伺服(0.1~13.34KW);http://www.glentek.com l 美国贝赛德(Bayside)精密定位直线平台、回转台、直线电机、螺旋行星齿轮减速机(军品级),以及采用NANOMOTION纳米陶瓷电机生产的超高精度定位平台;http://www.baysidemotion.com l 日本MYCOM两相、五相步进电机(0.42~6.29Nm)及驱动器; l 日本伺服公司(SERVO)小型步进电机(0.13~1.35Nm)及驱动器; l 德国柏格拉三相(BERGER LAHR)步进电机(0.9~16.5Nm)及驱动器; l NANOMOTION陶瓷电机及放大器,分辨率达20纳米; l 日本内密控(NEMICON)光电编码器; l 英国雷尼绍(RENISHAW)非接触式光栅编码器系统; l 自主开发的EM系列机电一体化教学设备以及美国ECP系列教学设备; l HIWIN线性滑轨和滚珠丝杠。 l HITECH工业级人机界面。 ★ ★★每月定期举行相关技术培训和讲座,欢迎参加! 带给您品质卓越的产品和满意的服务! 北京元茂兴控制设备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张旭    地址:北京北三环中路甲29号2号楼1-1603、1605 邮编:100029 电话:(010)82025588-26 传真:(010)82025558 手机:13911207458 E-mail:yumenxu@163.com http://www.emotioncon.com

网友B:
我也有兴趣,请问芳季先生邮箱

网友C:
既然忽略电机失步、碰撞等因素,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PLC的高速计数器记录PLC输出脉冲的数量就知道位置了,只占一个输入点也很经济.

网友D:
用带编码器的步进电机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xyp3214@sina.com

楼主:
在下的邮箱: HDIHHT@21CN.COM mfyjs的意思是直接用线接上PLS的Q0.0和高速脉冲输入端(比如HC2的I1.2)?

网友E(2003-08-02):
您好!   我用过一款最多四轴的PLC控制器,20KHZ/S控制步进电机轻轻松松,最多上到512KHZ/S。如您用到多过2轴,用SIMENS或三菱的PLC成本将非常昂贵,如有兴趣可打我电话013058308481。E-MAIL:HH-JU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