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两个交流伺服电机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3-08-02):
松下交流伺服 1、 PID控制器设计是根据编码器反馈(位置)计算偏差 然后根据此偏差经过PID方法计算得出电压 反馈量与输出量之间的环节是比例环节么? 我采用的计算方法: volt(电压)对应速度(比例关系k1) 速度乘以伺服更新周期T得出位置 即 volt*k1*T = e 2、采用简单的临界比例法整定PID参数 总是测不准电机临界振荡周期,前面我问过,一旦kp超过临界值以后 电机振荡周期就没有变化,总是固定值,怀疑不是PID导致 后来我采用 PID一起控制,实验得出不同的振荡周期 各位怎么测的

网友A:
您好!   我用过一款最多四轴的PLC控制器,20KHZ/S控制步进电机轻轻松松,最多上到512KHZ/S。如您用到多过2轴,用SIMENS或三菱的PLC成本将非常昂贵,如有兴趣可打我电话013058308481。E-MAIL:HH-JU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