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S7-300与S7-200的问题

楼主(2003-08-03):
小弟接触这行不久,有些问题向大家请教,就是在实际应用中是200用的多,还是300用的多? 300在功能结构和用途上与200有什么不同???多请赐教!

网友A:
s7-300是中型机,200是小型机

楼主:
太笼统了吧?哪位朋友能介绍的详细些?在结构和局体的应用上/

网友B:
1.S7300的支持多点通讯协议,S7-200支持点对点通讯协议 2.S7300通过利用功能块读写200CPU的数据,而200不能 3.S7-300的可带的I/O点数比200的多

网友C:
1、S7-300在通讯方面要比S7-200强的多。 2、S7-300在模拟量上要比S7-200 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