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让人机介面与PLC通讯,PLC要写哪些程序呢?

楼主(2003-08-03):
我是第一次用人机介面,不知道如何写PLC的程序,让PLC与人机介面通讯呢? 谢谢大家~~~~~~~~ 我的E-MAIL:zjx1001@21cn.com

楼主:
我说的是: mov 指令? 我记得是要写一些mov指令

网友A:
一般人机界面和PLC的通讯不需要特别编写通讯程序,你只要在人机界面里设置好需要连接的PLC的型号,人机界面的生产厂家已经把通讯程序事先编写好了。如果没有通讯程序才要另外编写。如果不会编写,建议使用台达的人机界面,该种人机界面可和目前市面上的所有PLC直接连接。

网友B:
plc 和 人机界面通讯一般不需要写通讯程序,只需要在人机界面中,设置PLC和人机界面的通信区域即可

楼主:
请问:使用西门子的wincc组态软件编制人机界面时需要另外编写通讯程序吗?

网友C:
实在走头无路,可以用平板电脑嘛,用Delphi或VC自己开发一个不就可以了?可是比现在市面上的人机好用多了,性价比也高。

网友D:
只要你配置好plc和它的通讯路径就行了,这个程序一般没有办法写,很难找到厂家的程序接口,如果你真的要写通讯程序,就自己开发一些接口,用DDE(Dynamic data exchange)接口,调用plc里的数据,这个东西我正在研究.

网友E:
写人机界面没有一定的编程经验恐怕写不出来, 若能写出来的话,用单片机控制,即经济又灵活。性能一样可靠, 比plc便宜多了。投资成本底,效益更加明显哦!

网友C:
既然已经选用单片机了干吗还要买人机界面?自己搞个液晶不就得了?投资成本更低,效益还要明显哦!

楼主:
TO:心火 如何设置PLC和人机的通讯区域呢?

网友F:
是哪一个公司的人机界面呀?

网友G:
人机内已含有所支持PLC类型的通讯程序!直接选PLC的类型就可以了! 可能是人机界面的组态软件你还不会用而以。

网友H:
我想加入工控网论坛,请给起机会,谢谢。

网友I:
我上次用了OMRON的PLC与在DIGITAL公司的Pro-face编了一套程序,你可以用MOV这个指令在PLC程序里面设计好传输话面的页数和地址,当然HMI里面的页数一定要和PLC里面的页数一样(要搞好进制之间的关系),地址方面就靠你自己了

网友J:
用AB公司PLC编程软件中的mov指令,指定通讯区域,可以通讯。

楼主(2007-12-03):
人机界面

网友K:
懒人学VB,编程高手才用VC,用触摸屏省心又省事

网友L:
我也是新手,学习了

网友M:
不是的吧怎么会要写程序呢

网友N(2011-12-07):
你好;怎样写S7-300PLC和台达人机通信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