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的PID控制(CPU315)

楼主(2003-08-03):
请教各位高手,本人现用到西门子S7-300(CPU315)做整流系统的PID控制,具体是由AI模块输入4-20MA信号(既A柜/B柜饱和电抗器控制电流信号反馈和机组A柜/B柜直流电流信号反馈),通过CPU调用PID功能块,实现自动闭环控制,最后由AO模块输出一个4-20MA的信号给稳流系统(既A柜/B柜电流给定反馈)。     现请教:1、具体应调用S7的那些功能块。FB41可以吗?      2、PID标准块FB41的输入输出参数如何整定,PV_PER、SP_INT、PV_IN有何区别。      3、GAIN、TI、TD如何整定。    4、输入与输出为什么要经过一些公式的转化,如CRP_IN、CRP_OUT有何作用      十份感谢各位的指教,谢谢!!!      我的E-MAIL:sxl7895@sina.com

网友A:
目的:FC105的使用 1、 FC105是处理模拟量(1~5V、4~20MA等常规信号)输入的功能块,在 中,打开Libraries\standard libraryTi-S7 Converting Blocks\fc105,将其调入OB1中,给各个管脚输入地址;如下: 其中,管脚的定义如下: IN---------模拟量模块的输入通道地址,在硬件组态时分配; HI_LIM---现场信号的最大量程值; LO_LIM--现场信号的最小量程值; BIPOLAR—极性设置,如果现场信号为+10V~-10V(有极性信号),则设置为1, 如果现场信号为4MA~20MA(无极性信号);则设置为0; OUT-------现场信号值(带工程量单位);信号类型是实数,所以要用MD200来存放; RET_VAL-FC105功能块的故障字,可存放在一个字里面。如:MW50; 2、 热电偶、热电阻信号的处理,该类信号实际值是通道整数值的1/10; 3、 FB41 PID控制模块的使用; PID模块是进行模拟量控制的模块,可以完成恒压、恒温等控制功能 在 中,打开Libraries\standard libraryPID Control block\FB41,将其调入OB1中,首先分配背景数据块DB41,再给各个管脚输入地址;如下: 4、脉冲输出模块FB43,该模块是将模拟量转换成比率的脉冲输出。Libraries\standard libraryPID Control block\FB43,将其调入OB1中,首先分配背景数据块DB43,再给各个管脚输入地址;如下: 将程序下载调试,看PID的温度调节作用如何?如果控制的不好,改变P、I参数! 5、 果现场是阀门等执行机构,只需要将通道地址输入PID的输出通道,如下: 6、如果单独控制变量输出通道,可使用FC106模块,FC106是处理模拟量(1~5V、4~20MA等常规信号)输出的功能块,在 中,打开Libraries\standard library\Ti-S7 Converting Blocks\fc106,将其调入OB1中,给各个管脚输入地址;如下: (摘自科莱德工控网)

网友B:
凡人,我正在学S7能不能给点帮助 我的油箱zhaoandxing@163.com

网友C:
凡人,到那里可以找到更多的S7-300资料呀谢谢了

网友D(2005-08-09):
我有点奇怪了,上面写的“FC105是处理模拟量(1~5V、4~20MA等常规信号)输入的功能”,但是后面又有“如果现场信号为+10V~-10V(有极性信号),则设置为1”这是不是有点矛盾啊???

网友E:
回楼上的,“如果现场信号为+10V~-10V(有极性信号),则设置为1”这是不是有点矛盾啊???,是指10V~-10V设这'1',4-20ma时设为'0'.ok

网友E(2005-11-29):
请教各位大侠,为什么我调出来的FC105,FC106的管脚是EN,BG,KNKD,OGR,UGR;ENO,XA,FB,BU.都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F(2009-04-24):
jingcai 的解释

网友G(2009-07-22):
了解一点,谢谢。支持一下

网友H(2009-12-12):
我想看编程实例,德国连蒸机,请同行师父教案。952663473@qq.com  s7-300仿真软件

网友I:
不矛盾的啊,像电压信号有的就是有正负,的这就是有极性,所以极性就得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