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星三角降压启动与无变频、星三角启动的区别

楼主(2003-08-03):
我想知道变频、星三角降压启动与无变频、星三角降压启动的区别,希望各位大虾赐教,急用谢谢

网友A(2002-03-15):
变频起动与星-三角起动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变频起动属于软起动范畴,具备无级平滑调速的概念,而星-三角起动属于变电动机极对数起动方式,仍然具备起动冲击的现象,只是将起动冲击减小而已!

网友B:
星-三角起动属于变电动机极对数起动方式??? 概念性错误.

网友C:
星-三角起动属于降压起动,起动力矩只有正常的百分只六十五左右,对电网仍有冲击

网友D(2003-08-01):
我前天去一个厂子安装变频,对方电机90KW,用得星-三角启动,我说用变频器就可以把星-三角去掉直接用变频器启动。结果对方不同意!我无奈把变频器串在星-三角的前级,然后他们又要求电机运行在工频!我搞不懂他们买变频器要做什么

网友A:
他们可能把变频器当成保护器了。

网友E:
那你还不如问他变频还要不要? 不懂就别乱用, 到时出问题谁负责。

网友E(2005-07-23):
那你不如问他,到底要买变频器做什么用,不要到时候烧了谁负责

网友F:
星三角起动是从220伏起动,通过时间继电器来控制,然后到正常的380伏

网友G:
那是不是说,用了变频器,电机的接法就是用星型接法就得了,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