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变频控制电机频率最高只能是49HZ吗

楼主(2003-08-03):
我这儿用富士变频器控制160KW电机实现恒压供水,当最高频率设定为50HZ时,电机达到工频很不稳定,转速变化,但设定为49时以上问题基本解决,不过电机达不到额定值,请教这是不是普遍问题,是不是为了消除变频器产生的高频谐振就必须以降低电机额定为代价?

楼主(2003-06-26):
我的电机运行到工频也只能是50HZ,怎么调到51?是不是要把变频器的最高频率调高,那样电机能正常运行吗?

网友A:
是啊~~ 我曾经把频率调到过65用过

网友B:
是闭环控制吧,是PID。这里有个问题,PID的设置与最高频率设定,最低频率设定都相关的。你的PID刚好与49HZ协调,若设50HZ,其他参数也的调。

网友C:
看一下在50hz时的电流?

网友D:
系统有可能在这个频率发生共振,造成电机转速不稳,你可以在参数设置上把这点屏蔽掉。

楼主:
这种情况下的PID值应该是多少?目前是3:5:0 另外,液位计显示也不稳定,我想大概是变频器输入端没有加装滤波器吧!请高手指点。

网友E:
液位计显示不稳定也许是液位计自身的原因,还有液位计肯定安装在现场,离变频器有多远?太远信号会有衰减。变频器输入和输出都应加装电抗器。

网友F:
TO wanghk: 1。设最高频率51HZ(不会超载) 2。设跳过频率50HZ(系统共振)

网友G(2003-08-03):
富士碰到过此现象是由干扰引起富士干扰忒利害后排除

网友H(2010-01-02):
怀疑变频器功率选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