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运行
设备管理

楼主(2003-08-04):
因实际需要,决定给单位安川7.5kw变频器加装制动电阻,可这方面不是很清楚。所以想问问制动电阻的大小 是怎么确定的,还有要注意那些方面

网友A:
1, 计算 制动电阻欧姆=700/电机千瓦数(380 系列) 电阻功率=电机千瓦数*10%--15% 2,制动单元 500 元起 加能电子 0755-8341-6757 0755-8341-6746 还有回馈制动单元4200元18-55 千瓦

网友B:
你好!我是安川同济的!安川变频器多配置的制动电阻有标准! 如果你需要! 请我邮件给我!我E-MAIL给你! hhrhere@163.net

网友C:
主要看你的负栽状态。

网友D:
一楼的兄台的计算方法如何得来?和我手头的资料好象出入挺大。我有三菱、TE和台达的原厂配置资料,据此得出的经验公式计算结果和上面的公式的结果相比,要偏小些。

网友E: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去问安川变频公司呀?

网友A:
1, 计算 制动电阻欧姆=700/电机千瓦数(380 系列) 以上是100制动力矩的结果。可以满足90%的负载。 力矩要求大,电阻相应减小一点。 电阻功率=电机千瓦数*10%--15% 制动单元 30kw 500 元起 加能电子 0755-8341-6757 0755-8341-6746 还有回馈制动单元4200元18-55 千瓦